[其他ST产品] stm32 上电启动异常进入硬件中断。

楼主(2023-09-25):
stm32g031k8t6 上电前将RX引脚电平拉到0.7v,会导致stm32上电,代码运行到初始化串口DMA接收后,立即发送连续的字符串,会进入到硬件中断,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某个外设配置错误导致的。

网友A:
推荐你初始化用cubeMX配置试试看。

网友B:
可能是数据类型错误,导致程序无法执行到预期的硬件错误中断处,进而跳转至硬件错误中断。

网友C:
堆栈设置错误吧

网友D:
在调试过程中,如果外部晶振频率、SysTemInit/PLLConfig相关函数以及晶振频率宏定义等时钟配置超频,可能会导致STM32运行不稳定,进而产生硬件中断。

网友D:
如果在程序中使用某些参数时,其类型与定义的类型不匹配,也可能会导致硬件中断。

网友E:
为什么要给电平拉低啊

网友F:
时钟配置是否正确。错误的时钟配置可能导致外设工作不正常,从而触发硬件中断。

网友G:
Hard Fault是一种严重的故障

网友H:
中断优先级没有高于系统启动中断的优先级,以避免在启动过程中被中断。

网友I:
如果电源电压不稳定或者电源故障,可能会导致STM32上电启动异常进入硬件中断。

网友:
程序存储器或者数据存储器有问题

网友J: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啊

网友K:
STM32本身存在硬件故障,例如存储器损坏或者外设故障,也可能会导致硬件错误中断。

网友L:
可能是由于外部中断引脚的电平或边沿触发条件在上电时被满足,导致进入硬件中断。

网友M:
外设初始化错误或者外设故障

网友N:
修改默认的HardFault_Handler处理方法,改成直接返回的形式。 这样就可以在调试时,发现异常时立刻进行断点处理,进行错误排查。

网友O:
是不是堆栈的问题啊

网友P:
配置的有问题吧

网友Q:
先置低电平干嘛?

网友R:
还是用cubeMX来配置吧

网友S:
堆栈设置错误也会跳至hardwarefault。

网友T:
中断优先级的设置会影响中断的触发和处理顺序,如果优先级设置不正确,可能导致某个中断一直占用CPU资源,从而导致其他中断无法正常触发。

网友U:
如果在启动过程中,CPU 执行了非法操作(如访问未分配的内存地址或执行未知的指令),可能会触发硬件中断。这种情况下,CPU 会停止执行当前任务,并等待中断处理程序处理异常。

网友V:
是不是配置的问题啊

网友:
当STM32芯片上电启动后进入硬件中断的情况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

网友W:
检查程序中是否存在内存溢出或者访问越界的情况

网友X:
程序中的堆栈使用不当,可能会导致堆栈溢出,从而引发硬件错误中断。

网友Y:
如果在程序中存在内存溢出或者访问越界的情况,可能会导致STM32进入硬件错误中断。

网友Z:
如果内存配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硬件异常

网友AA:
Hard Fault是Cortex-M处理器的一种特殊故障,当处理器检测到严重的内部错误或者外部故障时,就会触发Hard Fault。

网友E:
用生成工具创建吧

网友AB:
需要在你的中断服务程序中添加相应的代码。这些代码应该包括确定导致Hard Fault的原因,以及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修复这个问题。

网友AC:
遇到错误问题是数据类型不对,导致该步骤***不能执行到,跳至硬件错误中断;所以硬件中断可尝试查找数据类型错误。

网友AD:
在STM32单片机上电复位后,如果发生任何错误或异常,例如电源故障、时钟故障、系统配置错误等,都可能使单片机进入硬件中断。

网友AE:
堆栈溢出。

网友:
使用调试工具如ST-Link、J-Link等,通过单步执行、断点等功能逐步排查问题。

网友AF:
内存溢出或访问越界。

网友AG:
初始化用cubeMX配置试试

网友F:
调整程序中的堆栈大小,避免堆栈溢出。

网友K:
可能包括MemManage错误、BusFault错误、UsageFault错误等。

网友AH:
通过调试工具或者串口输出,获取详细的异常信息,包括异常类型、地址等。这可以帮助你定位问题的根本原因。

网友AI:
如果系统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STM32上电启动异常进入硬件中断。

网友AJ:
在STM32出现硬件错误中断后,可以通过查看相关寄存器的值来确定具体的错误类型,例如查看SCB->HFSR寄存器的值来确定是哪种类型的错误。

网友AK:
如果系统时钟未正确初始化或出现异常,可能会导致硬件中断。

网友AL:
检查一下你的时钟配置

网友AM:
是不是你硬件绘制有关系啊?

网友AN:
一般都是配置的问题,不然RX好像初始化也不会有0.7V的电压吧

网友AO:
你可以接个二极管,抵消掉,哈哈

网友AP:
就是2个芯片想用串口通信呗,出现通信异常了?

网友AQ:
你是不是2个芯片的串口电压不一致啊

网友AR:
我觉得可以看看串口初始化部分的

网友AS:
你可以加个电阻,在硬件部分,但是也是谨防干扰的作用

网友AT:
是不是初始化DMA接收,默认就接收了一些数据?然后数据还不能被处理?

网友AU:
我觉得你加个协议就好了,不正确的数据抛弃就好了

网友AV:
听你的意思接收部分好像有些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