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GUI] 如何在Uboot下读取ubifs中的更新档更新SPINAND

楼主(2023-09-25):
如何在Uboot下读取ubifs中的更新档更新SPINAND

网友A:
要在 U-Boot 下读取 UBIFS 文件系统中的更新文件并使用它们来更新 SPINAND 存储器,您需要执行以下步骤:

加载 UBI 模块: 首先,您需要确保 U-Boot 中已加载 UBI 模块。如果您的 U-Boot 版本支持 UBI 和 UBIFS,则通常可以使用 ubi 命令来加载 UBI 模块。例如:
  1. ubi part ubi

这将使 U-Boot 知道如何处理 UBI 分区。

挂载 UBIFS 分区: 使用 ubi 命令来挂载 UBIFS 分区。假设您有一个名为 rootfs 的 UBIFS 分区,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1. ubi read ${loadaddr} rootfs

这将将 UBIFS 文件系统加载到指定的内存地址 ${loadaddr} 中。

设置环境变量: 设置 U-Boot 环境变量以指定要加载的更新文件的位置。假设您的更新文件位于 UBIFS 分区中的某个路径下,可以使用 setenv 命令设置环境变量,例如:
  1. setenv updatefile /path/to/update.img

其中 /path/to/update.img 是更新文件的路径。

网友A:
读取更新文件: 使用 ubi 命令从 UBIFS 分区中读取更新文件并加载到内存中。假设您的更新文件位于 updatefile 环境变量指定的路径下,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1. ubi read ${loadaddr} ${updatefile}

这将将更新文件加载到指定的内存地址 ${loadaddr} 中。

网友A:
执行更新: 根据您的具体需求,执行相应的更新操作,例如使用 NAND 编程命令将更新写入 SPINAND 存储器。

注意:具体的更新操作取决于您的硬件和更新文件的格式。您可能需要查阅硬件文档和更新文件的说明以了解正确的更新方法。

重启设备: 完成更新后,可以使用 reset 命令或适当的重启命令来重新启动设备。

请注意,上述步骤是一个通用的指南,具体的命令和操作可能因不同的硬件和 U-Boot 版本而异。确保在进行操作之前详细阅读相关的 U-Boot 和硬件文档,并根据您的需求进行适当的修改。此外,请在进行更新操作之前备份系统,以防出现问题。

网友B:
启动U-Boot:首先,需要启动U-Boot。这通常需要在目标设备上按下特定的组合键或通过SSH等方式远程访问。
连接UBIFS:在U-Boot的命令行界面中,使用适当的命令连接到UBIFS文件系统。这可能会涉及到指定正确的设备、分区或挂载点等。
查找更新档:在UBIFS文件系统中,使用适当的命令或方法查找包含更新档的文件或目录。这可能需要理解UBIFS的文件组织结构以及你正在查找的更新档的类型或名称。
读取更新档:一旦找到更新档,使用U-Boot的tftp或load等命令从网络或其他来源加载文件到U-Boot的内存中。
更新SPINAND:在加载更新档后,可以使用适当的工具或命令将更新档写入SPINAND设备。这可能涉及到理解SPINAND设备的接口和命令,例如JTAG或其他编程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