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Kernel加载galcore驱动后reboot会卡死

楼主(2023-09-25):
板子测试kernel加载 galcore.ko后,reboot会hang,没有加载galcore,reboot都正常.

网友A:
当您在 Linux 内核中加载 galcore 驱动后,在重新启动(reboot)时发生卡死问题可能有多种原因。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驱动问题: 驱动本身可能存在问题,导致在重新启动时出现故障。您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更新驱动程序:检查是否有更新的 galcore 驱动版本,并尝试升级到最新版本,以查看是否修复了问题。

回滚驱动程序:如果您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驱动程序,请尝试回滚到较旧的稳定版本,以查看是否问题会消失。

内核配置问题: 驱动程序可能需要特定的内核配置选项。确保您的内核配置中包括了与 galcore 驱动相关的选项,并且这些选项被正确启用。

硬件兼容性问题: 某些硬件可能与 galcore 驱动不兼容,这可能导致重新启动时出现问题。您可以尝试查找关于硬件和驱动程序之间兼容性的信息,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电源管理问题: 一些驱动程序可能会在关闭或重新启动时处理电源管理问题,如果这方面出现问题,可能会导致卡死。您可以尝试禁用或调整电源管理选项以查看是否有所改善。

内核版本问题: 某些内核版本可能存在已知的问题,可能会导致在加载 galcore 驱动后发生重新启动问题。您可以尝试使用不同版本的内核来查看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日志记录和故障排除: 检查系统日志以查看是否有关于重新启动失败的任何错误消息或警告。这些消息可能有助于确定问题的根本原因。

联系驱动维护者: 如果您无法自行解决问题,可以联系 galcore 驱动的维护者或社区,提供详细的错误信息和硬件信息,以获取更多帮助和支持。

最重要的是,在尝试任何更改之前,请确保备份系统,以便在出现问题时能够还原到稳定的状态。在进行任何驱动程序或内核相关的更改之前,请仔细阅读相关的文档和维护者的建议,以确保您的操作是正确的。

网友B:
可能galcore驱动与你的MA35D1硬件和操作系统版本不兼容吗

网友C:
加载galcore驱动后,如果系统资源(如内存)不足,可能会导致重新启动时卡死。

网友D:
可能是硬件故障导致的问题。例如,硬盘错误、系统板故障等都可能导致重新启动时卡死。如果可能的话,尝试使用系统内置的硬盘检查工具检查硬盘状态,或者检查硬件是否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