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键盘(KPI)扫描如何使用

楼主(2023-09-25):
MA35D1的KPI接矩阵键盘,系统扫描不到按键。键盘电路要如何接,软件要如何配置?

网友A:
是这个MCU有一个专门的KPI外设吗?

网友A:
还真是,这个芯片太高级了。

网友B:
1.以2X2按键为例,电路参考如下设计
2.
1.以2X2按键为例,电路参考如下设计:

2.以SOM板子为例,修改ma35d1-som-256m.dts,keypad部分如下:
&keypad {
    status = "okay";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keypad>;

     keypad,num-rows = <2>;
    keypad,num-columns = <2>;

    linux,keymap = <
    MATRIX_KEY(0x00, 0x00, KEY_1) /* key_1 */
    MATRIX_KEY(0x00, 0x01, KEY_2) /* key_2 */
    MATRIX_KEY(0x01, 0x00, KEY_3) /* key_3 */
    MATRIX_KEY(0x01, 0x01, KEY_4) /* key_4 */
    >;

};

    keypad {
        pinctrl_keypad: keypadgrp{
            nuvoton,pins =
                <SYS_GPF_MFPL_PF4MFP_KPI_ROW0 &pcfg_default>,
                <SYS_GPF_MFPL_PF5MFP_KPI_ROW1 &pcfg_default>,
                     <SYS_GPF_MFPL_PF0MFP_KPI_COL0 &pcfg_default>,
                <SYS_GPF_MFPL_PF1MFP_KPI_COL1 &pcfg_default>;
        };
    };

网友C:
建议查阅MA35D1键盘的官方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