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步进电机驱动例程

楼主(2023-09-25):
步进电机驱动。

网友A:
步进电机一般都是三相六步的方式驱动吗

网友B:
步进电机的驱动势必要做信号的反馈吧

网友C:
驱动例程是底层文件还是完整的工程呢

网友D:
硬件连接上 需要外接限流电阻保护步进电机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一般都是三相六步的方式驱动吗

是的 而且基本上都是相差120度的

网友F:
如何减小步进电机转速采集的累积误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