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基于MM32F0140的SPI与W25Q80通信

楼主(2023-09-26):
前提

查看MM32F0140的MiniBoard原理图,SPI挂载了W25Q80。

一、SPI介绍

串行外设接口,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一种高速的、全双工、同步的串行通信总线。主要应用于EEPROM、FLASH、AD转换器,还有数字信号处理器和数字信号解码器之间。

SPI 支持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采用主从工作方式。SPI 通过 4 个引脚与外部器件相连,分别是:

  • MOSI:主设备输出、从设备输入引脚。传输方向为主设备发送到从设备。
  • MISO:主设备输入、从设备输出引脚。传输方向为从设备发送到主设备。
  • SCK:串行时钟信号,由主设备产生并提供给从设备。
  • NSS:片选信号,从设备选择。

下图示意主、从设备之间一对一通信时的连接情况:

主设备负责发起通信请求,从设备负责响应,从设备通过 SCK 引脚得到主设备提供的时钟信号,从而使得主、从设备均使用同一个时钟进行同步的全双工通信。对于从设备而言,MOSI 引脚输入来自主设备的发送数据,MISO 引脚输出响应数据传给主设备。

SPI 需要根据从机特性,选配时钟极性(CPOL)和时钟相位(CPHA),比如从机时钟空闲时为低电平,且在时钟信号的第一个跳变沿采样,此时时序见下图:

二、W25Q80介绍

W25Q80是一种串行闪存存储器,主要特点包括:

  • 容量:8 Mbit(1 MB)的存储容量,可以存储大量数据。
  • SPI接口:采用SPI接口进行数据通信,具备高速的数据传输能力。
  • 快速读取:支持快速的连续读取操作,可提供高效的读取性能。
  • 块擦除:支持块擦除功能,可以批量擦除数据,提高擦除效率。
  • 低功耗:采用低功耗设计,适用于对功耗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

W25Q80可以划分为 4096 个扇区,每个扇区包含 256 个页,每个页的大小为 256 字节。

下图为W25Q80的指令:

三、例程

1.介绍

本例程实现SPI与W25Q80通信,SPI查询W25Q80的设备号,并全片擦除后写入数据,再读取出来,看写入的数据与读取的数据是否一致。

2.编码详情

(1)初始化配置SPI,速度为PCLK1(36MHz)的32分频,约为1.125MHz;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Width = 8;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32;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exSPI_DataEdgeAdjust(SPI2, SPI_DataEdgeAdjust_FAST);
    SPI_BiDirectionalLineConfig(SPI2, SPI_Direction_Tx);
    SPI_BiDirectionalLineConfig(SPI2, SPI_Direction_Rx);
SPI_Cmd(SPI2, ENABLE);

(2)编写SPI发送和读取数据的函数;
uint32_t writeAndReadData(uint8_t data)
{
    SPI_SendData(SPI2, data);
    while (1) {
        if(SPI_GetFlagStatus(SPI2, SPI_FLAG_TXEPT)) {
            break;
        }
    }
    while (1) {
        if(SPI_GetFlagStatus(SPI2, SPI_FLAG_RXAVL)) {
            return SPI_ReceiveData(SPI2);
        }
    }
}

(3)获取W25Q80的设备ID;
SPI_CSInternalSelected(SPI2, ENABLE); // 片选
    writeAndReadData(0x9F); // 读ID指令
    ID |= writeAndReadData(0x00) << 16;
    ID |= writeAndReadData(0x00) << 8;
    ID |= writeAndReadData(0x00);
    SPI_CSInternalSelected(SPI2, DISABLE); // 取消片选
    printf("\n\nread device id: %X", ID);

(4)全片擦除W25Q80,并检查状态等待擦除完成;
SPI_CSInternalSelected(SPI2, ENABLE);
    writeAndReadData(0x06); // 写使能
    SPI_CSInternalSelected(SPI2, DISABLE);

    SPI_CSInternalSelected(SPI2, ENABLE);
    writeAndReadData(0xC7); // 全片擦除指令
    SPI_CSInternalSelected(SPI2, DISABLE);

    SPI_CSInternalSelected(SPI2, ENABLE);
    writeAndReadData(0x05); // 读状态寄存器
    while(1) {
        temp = writeAndReadData(0x00);
        if((temp & 0x01) == 0x0) // 擦除完成
            break;
    }
    SPI_CSInternalSelected(SPI2, DISABLE);
printf("\n\nerase complete");

(5)写数据,并检查状态等待写完;
for (i = 0; i < 256; i++) txData[i] = i;
    SPI_CSInternalSelected(SPI2, ENABLE);
    writeAndReadData(0x06);// 写使能
    SPI_CSInternalSelected(SPI2, DISABLE);

    SPI_CSInternalSelected(SPI2, ENABLE);
    writeAndReadData(0x02); // 页编程
    writeAndReadData(0x00); // 页地址
    writeAndReadData(0x00);
    writeAndReadData(0x00);
    for (i = 0; i < 256; i++)
    {
        writeAndReadData(txData[i]);
    }
    SPI_CSInternalSelected(SPI2, DISABLE);

    SPI_CSInternalSelected(SPI2, ENABLE);
    writeAndReadData(0x05); // 读状态寄存器
    while(1) {
        temp = writeAndReadData(0x00);
        if((temp & 0x01) == 0x0) // 页编程完成
            break;
    }
    SPI_CSInternalSelected(SPI2, DISABLE);
    printf("\n\npage programm complete");

(6)读数据,并打印出来。
    SPI_CSInternalSelected(SPI2, ENABLE);
    writeAndReadData(0x03); // 读数据
    writeAndReadData(0x00); // 页地址
    writeAndReadData(0x00);
    writeAndReadData(0x00);
    for (i = 0; i < 10; i++)
    {
        rxData[i] = writeAndReadData(0x00);
    }
    SPI_CSInternalSelected(SPI2, DISABLE);
    printf("\n\nread data completely\n");
    for (i = 0; i < 10; i++)
        printf("\nrxDate[%d] = %d", i, rxData[i]);

3.串口输出结果

下图为串口输出数据,基本符合程序流程和结果。

4.逻辑分析仪

下图为逻辑分析仪截取的发送接收图片,可以清楚的看到当前SCK速度接近1.125MHz,以及发送数据也符合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