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关于485通讯120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23-09-25):
基本上目前485通讯都有120欧姆电阻,就是多个设备485通讯都有120Ω电阻是不是就通讯质量不好了?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多个设备均接有终端电阻肯定有影响。
但这个影响的多少又和你使用的RS485驱动芯片相关。
我们的产品有接电阻后,通讯质量下降的,也有接上才能正常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