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中颖电子MCU支持哪些类型的开发工具?

楼主(2023-09-25):
中颖电子MCU支持哪些类型的开发工具?

网友A(2024-09-23):
用的最多的应该是keil

网友B(2025-10-30):
中颖电子 MCU 支持的开发工具包括自研 IDE(如 ME8000、ME32),集成编译、调试功能;兼容 Keil MDK、IAR 等主流开发环境(需对应芯片包);调试器有专用仿真器(如 ICE-1000)及兼容 J-Link 的工具;还提供烧录工具(如 ICP Programmer),满足不同开发阶段需求。

网友C:
中颖电子 MCU 支持多种开发工具:官方提供 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用于程序烧录;IDE 方面兼容 Keil C51、IAR Embedded Workbench;调试工具支持 Nu-Link 仿真器,可在线调试;还提供配置工具(如 Touch Key Configurator)简化外设设置,部分型号适配第三方开发环境,降低开发门槛。

网友D:
中颖电子 MCU 支持的开发工具包括集成开发环境如 NuEclipse、Keil MDK、IAR Embedded Workbench;调试工具如 Nu-Link Utilities;烧写器如 Pro06 系列、JET51 等;还有专用软件如 STouchKey、电机开发调试平台等,以及 Sino_Keil 插件等辅助工具。

网友E:
中颖电子 MCU 支持多种开发工具:官方提供 JET 系列编程器(如 JET51A、JET760)用于烧录调试;第三方工具兼容 Keil C51、IAR 等 IDE;部分型号支持在线仿真器,结合中颖专用调试软件实现单步调试、断点设置;还可通过 UART/ISP 接口进行程序下载,适配中小规模开发需求。

网友F:
中颖电子 MCU 支持多种开发工具,主流有自家 JET 系列仿真器(如 JET51、JETM0),兼容 Keil C51、IAR Embedded Workbench 等 IDE,可通过插件集成调试。部分型号支持第三方工具如 ST-Link(需配置),还提供专用编程器(如 SH866P)用于量产烧录,官网有配套驱动和示例代码,方便快速开发。

网友G:
中颖电子 MCU 支持多种开发工具:官方提供 ISPLoader 烧录工具,适配全系列芯片;第三方工具如 IAR、Keil 支持部分型号编译调试;专用仿真器如 ICE-5000 可实时调试;部分低端型号可用串口 ISP 编程;还提供基于 Eclipse 的集成开发环境,搭配官方库函数和例程简化开发。

网友H:
中颖电子 MCU 支持多种开发工具,包括自研的 IDE 如 “中颖开发环境”,集成编译、调试功能;编程器有 SH-LINK 等,支持在线烧录与调试;也兼容第三方工具,如 IAR、Keil(需对应补丁)。此外,提供仿真器、逻辑分析仪适配方案,官网可下载相关工具及驱动,方便开发者调试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