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J-FLASH上添加APM32F035下载算法

楼主(2023-09-25):
                           J-FLASH上添加APM32F035下载算法
1、打开J_FLASH安装路径,在JLink文件夹中新建文件夹Devices,如下图
2、在Devices中新建Geehy文件夹
3、打开KeiL的安装路径,找到APM32F05_64.FLM算法文件
4、将APM32F05_64.FLM算法文件放在文件夹Geehy中
5、打开J_FLASH安装路径,找到JlinkDevices.xml文件,若没有,前往附件下载,并将其复制粘贴到J_FLASH安装路径
6、打开JlinkDevices.xml文件,拉到最后,增加如下代码,

<Device>
    <ChipInfo Vendor="Geehy" Name="APM32F035C8" Core="JLINK_CORE_CORTEX_M0" WorkRAMAddr="0x20000000" WorkRAMSize="0x00001000" />
    <FlashBankInfo Name="Main Flash" BaseAddr="0x8000000" MaxSize="0x00040000" Loader="Devices/Geehy/APM32F035_64.FLM" 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 />
  </Device>

7、路径要按照Devices/Geehy/APM32F035_64.FLM,否则无法保存更改

8、之后只要打开J-flash即可找到APM32F035CT6了,如下图,

9、打开hex文件。File -> Open data file  然后找到你要烧录的hex文件,或者找到生成的hex文件,直接拖拽到j-flash。

10、连接芯片。Target -> Connected,成功后,会显示Connected successfully。

11、烧录。Target -> Production Programming

12、附件-算法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