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灵动MCU的闪存编程方式简述

楼主(2023-09-25):
灵动MCU的嵌入式闪存支持如下三种编程方式。
烧写和擦除操作在整个产品工作电压范围内都可以完成,在对 Flash 空间做写操作或擦除操作时,内
部振荡器(HSI)必须处于开启状态,还需确保 AHB 时钟大于等于 8MHz。
只要 CPU 不去访问 Flash 空间,进行中的 Flash 写操作不会妨碍 CPU 的运行(从 RAM 或 ISP
中运行)。在对 Flash 进行写操作或擦除操作时,对 Flash 的读访问都会遇到总线停顿,直到写操作或擦
除操作完成后才会继续执行,因此在写操作或擦除 Flash 时,不可以对它取指和访问数据。
闪存的编程操作由一系列的动作组合而成,主要包括:
 对 Flash 操作的解锁与保护
 对 Flash 擦除(页擦除与整片擦除)
 对 Flash 编程(半字编程)
 对信息块中各空间(如选项字节)操作的解锁与保护
 对信息块中各空间(如选项字节)擦除
 对信息块中各空间(如选项字节)编程(半字编程)
ISP、IAP 方式编程流程

灵动MCU整体闪存过程就是这样的,涉及细节的部分可以结合具体的方式进行操作,如对闪存块的保护解除和使能等。

网友A:
什么叫嵌入式闪存呢  和我们平时常说的闪存是一个东西吗

网友B:
为什么对flash操作不可避免的会有总线卡顿呢

网友C:
操作flash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关闭中断使能

网友D:
这三种编程方式都是针对闪存的吗

网友E:
从纯硬件角度来说这三种烧写方式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对flash操作不可避免的会有总线卡顿呢

确实如此 我经常看见论坛里边说操作flash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