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WB0510蓝牙芯片供电设计

楼主:
供电设计方案示于下图:

注意:
1. 为使芯片达到最佳性能,每组电源地之间建议使用上图所示的滤波陶瓷电容去耦。
2. 上图所示的 4.7uF 电容需连接到其中一个 VDD 引脚。
3. 本产品的 VDDA 和 VREF+ 在芯片内部均接到 VDDA 引脚,VSSA 和 VREF- 在芯片内部均连接到VSSA 引脚,
对于没有单独的 VSSA 引脚的封装,其 VSSA 在芯片内部和 VSS 连接。
4. 为使射频部分达到最佳性能,每组 VDDRF 电源地之间建议使用上图所示的滤波陶瓷电容去耦。
5. 可以在应用中将 VDDRF 和 VDD 相连,VSSRF 和 VSS 相连。
MM32WB0510蓝牙芯片工作电压为 2.0V ∼ 3.6V。

网友A(2023-10-09):
有没有可以使用5v供电的蓝牙芯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以使用5v供电的蓝牙芯片啊

其他厂家的不知道 mm家的应该没有

网友C:
电容的话可以使用其他容量的吗

网友D:
滤波陶瓷电容的电容范围一般在什么之间呢

网友E:
如何在不增加功率的前提下提高射频通讯的通讯距离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何在不增加功率的前提下提高射频通讯的通讯距离呢

你的这个问题就比较矛盾了 基本不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