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相关] 华芯微特SWM211-DEMO 通用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

楼主(2023-09-27):
硬件过流为我们最常见的保护方式,一般情况下,硬件过流后都不能恢复,要求停止运行,
必须重新上电才能再次工作。硬件过流后,要确定是真过流还是假过流,
 看能否重现,而且是否是有规律的重现如果能重现,基本可以确定是真过流。
如果不能,则很可能是假过流,最好能找到假过流的原因,是不是外部的偶然因素导
致的误触发,如果不能找到原因,而且一般情况很难出现,但是绝对不只一次出现,
也要将其规划到真过流中。
如果驱动IC和功率器件都没有问题,则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 是否是充电方式导致?是否是采用三相同时充电?充电开启的占
空比是否太大?充电时间否太长?
 过流计算方式是否正确?硬件上是否加了基准电压,而计算时没
有考虑?或者计算错误?
 是否是过流值太小?过流余量是否足够?
 是否是控制方式问题?其他软件可以运行,这个软件不行,确认
是否是启动参数不合适?
 有HALL时,是否是接线顺序错误?
 BLDC时,是否的软件换向角错误?
 MOS 开关震荡一般是布线不合理导致。理想情况下驱动不应该存在震荡,但是驱动信
号线上有电阻、电感、电容,同时有外围的其他信号耦合,容易导致驱动信号震荡,导
致 MOS 开关震荡,一般情况下通过增大 Gate 端的限流电阻可以改善,但是电阻增大
以后,会导致开通、关断时间变慢,MOS 发热加剧,导通效率降低,通常还要增大软
件的死区时间,所以电阻增大的空间比较有限,在比较恶劣的情况只能通过优化 PCB
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