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Grbl常用Gcode解析

楼主(2023-09-25):
G0/G1 - 快速移动/线性插补:
G0:快速移动。机器将以最大速度快速移动到指定的位置,不进行切削或加工。
G1:线性插补。机器以给定的进给率(通常以每分钟毫米或英寸为单位)移动,通常用于切削或打印。

G2/G3 - 圆弧插补:
G2:圆弧插补,顺时针方向。机器按照指定的半径和角度以顺时针方向绘制圆弧。
G3:圆弧插补,逆时针方向。机器按照指定的半径和角度以逆时针方向绘制圆弧。

G4 - 暂停:
G4 P*:在程序中创建暂停,持续时间由P值(以秒为单位)指定。用于等待材料适应或其他必要的暂停情况。

G28 - 返回原点:
G28:将机器的工具或平台移动回预定义的原点位置。原点通常是机床的参考点。

G90/G91 - 绝对坐标/相对坐标:
G90:将机器坐标系统切换到绝对坐标模式。坐标值是相对于机床的固定原点(通常是机床原点)的。
G91:将机器坐标系统切换到相对坐标模式。坐标值是相对于当前位置的。

G94 - 基于每分钟进给率:
G94:指定进给率以每分钟的单位,通常用于控制切削速度。例如,G94 F100表示进给率为每分钟100毫米或英寸。

M代码:
M3/M4:启动主轴。M3用于以正转(顺时针旋转)启动主轴,而M4用于反转(逆时针旋转)。
M5:停止主轴。用于停止主轴的旋转。
M6:刀具更换。机器会停下来,等待刀具更换。
M7/M8/M9:冷却液或辅助功能。M7用于打开冷却液,M8用于打开冷却液或其他辅助功能,M9用于关闭它们。
这些指令和代码允许程序员精确地控制CNC机床、3D打印机或其他自动化设备的操作,以便完成所需的制造或加工任务。每个指令都具有特定的功能,可以根据任务要求来选择和组合使用。

楼主:
示例 1:线性插补
假设您正在使用CNC机床来制作一个方形零件。您可以使用G代码来定义四个直线移动,分别连接零件的四个角。假设起始点为坐标(0,0),然后按照逆时针方向制作方形:
G90  ; 切换到绝对坐标模式
G1 X0 Y0 F1000  ; 移动到起始点
G1 X100 Y0  ; 向右移动100毫米
G1 X100 Y100  ; 向上移动100毫米
G1 X0 Y100  ; 向左移动100毫米
G1 X0 Y0  ; 回到起始点

这个示例中,G90将机器坐标模式切换为绝对坐标模式,然后使用G1进行线性插补来沿着定义的路径移动。

楼主:
示例 2:圆弧插补
假设您需要制作一个圆形零件。您可以使用G代码中的G2和G3指令来绘制圆形路径。以下是一个制作半径为50毫米的圆的示例:
  1. G90  ; 切换到绝对坐标模式
  2. G2 X50 Y0 I0 J50 F1000  ; 绘制顺时针方向的半圆
  3. G2 X0 Y-50 I-50 J0  ; 绘制另一半圆

在这个示例中,G2和G3指令用于绘制圆弧。I和J参数表示相对于起始点的圆弧的半径偏移。

楼主:
示例 3:主轴控制
假设您正在使用CNC机床进行铣削操作,并需要启动和停止主轴。您可以使用M3和M5指令来控制主轴的旋转:
M3 S5000  ; 启动主轴,设置速度为5000 RPM
G1 X10 Y10 F1000  ; 移动到切削位置
; 执行切削操作
G1 X0 Y0  ; 移回原点
M5  ; 停止主轴

在这个示例中,M3用于启动主轴,并设置主轴速度为5000 RPM。然后,通过G1指令将工具移动到切削位置,执行切削操作,最后使用M5停止主轴的旋转。

这些示例说明了G代码和M代码在CNC机床编程中的用法。不同的应用场景可能需要不同的指令和参数,具体的G代码和M代码指令取决于制造或加工任务的需求。

楼主:
在上述示例中,F1000 是一个 G 代码中的速度参数。具体来说,F 后面的数值 1000 表示进给率(feed rate),通常以每分钟的单位来表示。进给率是指工具或工件移动的速度,也可以理解为每分钟沿着指定路径移动的距离。在 CNC 编程中,进给率决定了切削或移动的速度。

在第一个示例中,G1 X0 Y0 F1000 表示将工具以每分钟1000单位(通常是毫米或英寸)的速度沿着直线路径移动到坐标(0, 0)的位置。

在 CNC 编程中,通过调整进给率,您可以控制加工过程中的切削速度,以满足工件材料和加工工具的要求,以及确保精度和表面质量。不同的操作和材料可能需要不同的进给率设置。

网友A:
机械结构如何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