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Allegro问题、用法、技巧汇总

楼主(2023-09-25):
1、Allegro 如何设置route keepin,package keepin
1)、setup->area->route keepin,package keepin ->画框
2)、edit ->z-copy->options->package keepin,route keepin->offset->50->点击外框

楼主:
2、ALLEGRO 如何生成钻孔文件Manufacture -> NC -> Drill Customization->auto generate symbols Manufacture -> NC -> Drill Legend Manufacture -> NC ->NC parameters->enhanced excellon format->close Manufacture -> NC -> NC Drill->auto tool select->optimize drill head travel

楼主:
3、Allegro 如何设置间距setup -> constraints->set standard values->default value form

楼主:
4、在Allegro中,在布线完成之后如何改变叠层设置选Setup-> Cross-section 如果要设置板层厚度, 先定义板层材料 setup->materials

楼主:
5、如何在allegro中使specttra保护手工布线route->automatic router->sections-> all but select->选择要保护的net

楼主:
6、如何在allegro中使specttra用45度布线route->route Autormatic->Setup->enable Diagonal Ruoting wireGride,安全间距 Via Gride,线宽 在specttra出错时可以用route->route Checks 检查错误 在allegro中查找多于的线头 cline TOOLS -> REPORTS -> Dangling line Report

楼主:
7、Allegro 过孔定义,查找多余的cline创建过孔 setup ->vias->auto define bbvia ->create bbvia->input pad name->generate 自动布线的过孔指定 Setup-> Constraints->Physical (lines/vias) rule set->Set Values->Via list property->Name 清除多余的cline Rout->Gloss->Parameters 或查找多余的cline TOOLS->REPORTS->Dangling line Report cline 连接线 line 边框线等

楼主:
8、Allegro 的gloss功能45度角转换 rote -> gloss-> parameters-> line smoothing -> ok gloss 圆弧转换 rote -> gloss-> parameters->convert corner to arc-> ok gloss 泪滴和T型走线 rote -> gloss-> parameters->pad and T connection fillet-> ok gloss 局部gloss功能 rote -> gloss-> windows

楼主:
9、在Allegro中如何修改线宽在Allegro的Setup->constraints里的set standard values中可定义每一层走线的宽度,比如,可以定义VCC和GND的线宽为10 Mil。在铺铜时注意shape->parameters里一些线宽的定义是否设置成DRC Value。

楼主:
10、Fanout by pick 的用途route->fanout by pick 给bga自动的 打via, 对某个器件进行fanout,通俗的说就是从pin拉出一小段表层或底层线,打个孔

楼主:
11、如何allegro在中取消Package to Package Spacing的DRC检测setup -> constraint -> design constraints -> package to package ->off

楼主:
12、No Placement Grid was found 的处理方法edit -> z-copy -> option->package keepin层 -> offset =40 或者 Setup -> Area -> Package Keepin ROUTING KEEPIN 一般内移40MIL,PACKAGE KEEPING 一般内移120MIL

楼主:
13、在Allegro中如何更改字体和大小(丝印,位号等)配置字体: setup->text sizes text blk:字体编号 photo width: 配置线宽 width,height:配置字体大小 改变字体大小:edit->change,然后在右边控制面板find tab里只选text(只改变字体) 然后在右边控制面板options tab里line width添线的宽度和text block里选字体的大小。 最后选你准备改变的TEXT。 框住要修改的所有TEXT可以批量修改 在建封装的时候可以设定

楼主:
14、在Allegro中怎样移动元件的标识edit-->move,右边find面板只选text~~~

楼主:
15、Allegro 查找元件的方法按 F5 然后在 Find 面板,Find by name 下面选 Symbol(or pin) ,接着再下面输入元件名称,按回车后,屏幕就会高亮这个元件

楼主:
16、Allegro 如何将元件元件到底层edit---mirror,find栏选SYMBOL和TEXT

楼主:
17、在 Editor 启动 Specctra的方法点击 菜单 route ->route Editor 启动

楼主:
18、ERROR Unable to open property mapping file: devparam.txt. 错误处理解决方法 PSpice->Edit Simulation Profile-> Configuration Files-> Library-> Library path->(<orcad>toolspspicelibrary

楼主:
19、如何将敷铜隐藏(前提是layout走线要看得见,只是敷铜隐藏)回复:Setup-->User Perferences-->shape-->no_shape_fill 这个选项打勾;

楼主:
20、layout走线的线经大小查看命令菜单回复:Display-->element-->右边选择“find”里面的clines;

楼主:
21、layout走线完成以后,错误检查命令菜单回复:Tools--->Quick Reports-->Design Rules Check Reports;

楼主:
22、如何在现有layout中添加元器件回复:Place-->Manually-->Adanced Settings-->打勾“library”-->Placement List-->Components by refdes ;

楼主:
23、如何利用layout元器件,存储到元器件库中回复:File-->Export-->libraries--> 只选择“Package symbols”就行;

楼主:
24、layout中鼠线的添加与删除回复:一般是在原理图里面添加和删除,然后再导入网络表,如果硬是要删除Edit-->delete, 选择要删除的器件;

楼主:
25、如何设置坐标原点回复:Setup-->Drawing Size-->Move Origin(X,Y);

网友A:
这么多内容,学candence的可以看看,allegro还是比较高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