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投板前需处理的其他事项

楼主(2023-09-25):
(一)组内QA审查

组内QA在收到投板流程后,首先确认设计者已进行充分自检,如未完成处理则返回流程,要求设计者完成后再次提交流程。

审查并记录审查结果、处理意见等。审查不通过时将流程返回设计者。

组内QA审查意见同时要填入单板设计评审记录数据库中。

楼主:
(二)短路断路问题检查  1、有单点接地;平面层挖空;修改焊盘花焊盘热焊盘的处理时,要谨慎,并把处理结果写到设计档案的地源地分割中,有利于自检和QA审查以及下一次改板。  2、P软件的电地层作负分割时,必须仔细检查。用P软件电地层负片的检查方法如下:将被分配到同一层的PLANE NET设置为不同的颜色。  只显示要检查层的全部要素。  查看有无网络跨分割区的情况(不同颜色在同一分割区),如果无则表示分割成功。  如果有跨分割的情况发生则需要编辑跨区的焊盘和过孔的PLANE THERMAL属性,使其在该区域不产生花盘,然后再通过布线保证其连通性。  3、有开窗或开槽地方一定要加走线禁布区,防止将走线到挖断,造成断路。结构要素  图中定义的禁布区同样要满足要求。  4、必须设置正确DRC,并打开所有DRC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