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哪些新唐的MCU可以被Keil和IAR支持?

楼主(2023-09-25):
有哪些新唐的MCU可以被Keil和IAR支持?

网友A:
MCU系列是基本上都支持的。

网友A:
具体可以去新唐看看你所选的型号有没要对应的BSP。

网友B:
Nuvoton NPCM7XX 系列
Nuvoton M0XX 系列
Nuvoton W99XX系列等

网友B:
使用基于Arm Cortex-M0 和 M23 处理器的 Nuvoton 设备的MCU,例如NuMicro® Mini58 系列,可以被Keil和IAR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