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灵动MMCU的DMA传输过程

楼主(2023-09-26):
SPI可以利用DMA来搬运数据,包含读取接收数据和写入发送数据。DMA请求及应答机制,能监控
收发缓冲的空满状态,并提高对SPI收发数据寄存器RXREG、TXREG的读写速率,从而加快SPI通信速
度。
配置SPI_I2S_GCTL.DMAMODE位为‘1’,来实现SPI模块与DMA之间的信号交互。当发送缓冲有
空闲空间,即请求DMA写入TXREG;当接收缓冲有可读的有效数据,即请求DMA读取RXREG。
 发送时:当配置DW8_32位为‘0’,发送缓冲有大于等于1个空闲数据(1字节)的空间,即发送
缓冲未满时就发起DMA请求;当配置DW8_32位为‘1’,发送缓冲有1个有效数据的空闲空间时
会发起DMA请求。每次请求只进行一次DMA传输,且传输数据字节数由DW8_32位决定。
 接收时:当配置DW8_32位为‘0’,接收缓冲有大于等于1个有效数据(1字节)时就发起DMA
请求;当配置DW8_32位为‘1’,接收缓冲有1个有效数据后才发起DMA请求。每次请求只进行
一次DMA传输。且传输数据字节数由DW8_32位决定。
 注意:DW8_32=1时,1个有效数据的字节数由帧长位数决定。

网友A(2023-11-24):
楼主做过I2C硬件的DMA功能吗?

网友B(2023-12-28):
SPI可以利用DMA来搬运数据,其实还是自身硬件DMA支持吧

网友C:
初始化完成后,可以通过软件触发或者外设触发的方式启动DMA传输。在传输过程中,DMA控制器会自动从源地址读取数据,并将其写入目的地址,而CPU则可以在此期间执行其他任务

网友D:
当不需要继续使用DMA功能时,应当通过软件将DMA通道关闭,并释放相关的系统资源。

网友E:
当传输的数据量达到预设值时,DMA传输会自动停止。同时,DMA控制器会发送一个完成信号给CPU,通知传输已经完成。

网友F:
灵动MMCU的DMA传输过程包括初始化DMA、启动DMA传输、DMA硬件电路控制数据传输、传输完成中断和关闭DMA等步骤。

网友G:
通过使用DMA,可以降低CPU的工作负载,提高系统的运行效率。

网友H:
为DMA传输任务配置相应的参数,例如传输数据的源地址、目标地址、传输数量等。这可以通过编程MMCU的寄存器或者使用相应的库函数来实现。

网友I:
DMA控制器会在后台进行数据搬移,同时可以监控传输状态,如有错误则可能产生中断通知CPU。
在增量模式下,DMA控制器会自动更新源地址和/或目标地址以实现连续的数据块传输。

网友J:
当DMA传输完成后,DMA控制器会向CPU发送一个中断信号,通知CPU传输任务已经完成。CPU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传输完成后的相关事宜,例如更新数据源、释放内存等。

网友K:
首先,需要在软件中启用并配置DMA控制器。这包括选择DMA通道、设置源地址和目标地址、指定传输的数据量以及数据传输方向(从设备到内存、从内存到设备或内存到内存)。
配置DMA请求源,例如定时器触发的输入捕获事件、SPI/I²C/UART等外设的传输完成中断等。
设置DMA的工作模式(单次传输、循环传输等)以及优先级。

网友L:
当DMA传输完成后,MM32 MCU会触发一个传输完成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可以执行一些后续处理,如数据处理、存储器释放等。

网友M:
DMA传输过程中,CPU并不直接参与数据的传输,而是由DMA控制器自动完成。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减轻CPU的负担。

网友N:
在数据传输完成后,需要关闭DMA以节省资源。关闭DMA后,DMA硬件电路将不再工作。

网友O:
首先,CPU对DMA控制器进行初始化,设置传输的相关参数,如数据缓冲区的首地址、设备地址、传输的数据长度等。
然后,CPU向I/O接口发出操作命令,I/O接口根据命令向DMA控制器提出传输请求。

网友P:
CPU初始化DMA控制器,外设发出DMA请求。
DMA控制器判断DMA请求的优先级及屏蔽,向总线仲裁器提出总线请求。
当CPU执行完当前总线周期时,释放总线控制权。
DMA控制器获得总线控制权后,开始进行数据传输。
数据传输完成后,DMA控制器释放总线控制权,并产生一个DMA传输结束中断信号。

网友Q:
一旦DMA控制器获得总线控制权,CPU将挂起或仅执行内部操作,让出总线使用权。
DMA控制器输出读写命令,直接控制内存与I/O接口进行数据传输。
在传输过程中,DMA控制器会处理字节到字的装配和字到字节的拆卸,确保数据格式的一致性。

网友R:
在DMA传输过程中,如果发生错误,例如传输数据错误、传输方向错误等,DMA控制器会向CPU发送一个错误中断信号。CPU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错误情况,例如停止传输、记录错误信息等。

网友S:
一旦完成DMA控制器的配置,可以启动DMA传输。这通常是通过向DMA控制器发送一个启动信号来完成的。

网友T:
DMA传输的优先级高于程序中断,进一步减少了CPU的中断处理开销。

网友U:
需要对DMA控制器进行初始化,设置传输的源地址、目的地址、传输的数据长度、传输的模式(如字节传输、字传输等)以及传输完成后是否需要产生中断等参数。

网友V:
当满足触发条件时,如定时器发生特定事件或者外设完成一次传输,DMA控制器检测到硬件触发信号后开始执行数据传输任务。
DMA会根据预先设定的参数自动读取源地址的内容并写入目标地址,无需CPU介入。

网友W:
在DMA传输过程中,CPU可以继续执行其他任务,而不需要干预数据传输过程。DMA控制器会自动地处理数据传输的细节,例如数据宽度转换、数据校验等。

网友S:
灵动MMCU的DMA传输过程得以完成。这个过程是自动的,可以大大减轻CPU的负担,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

网友X:
DMA传输过程中,DMA硬件电路自动控制数据从外设传输到主存储器或从主存储器传输到外设。这个过程无需CPU干预,从而降低了CPU的工作负载。

网友Y:
需要配置DMA_CCRx寄存器,包括输出传输模式、传输方向、外设和存储器的增量模式、外设和存储器的数据宽度、通道优先级和指针增量等参数。同时,可以通过操作DMA_CNDTRx寄存器配置传输的数据量。此外,还可以设置缓冲未满时是否发起DMA请求,以及每次请求只进行一次DMA传输,且传输数据字节数等参数。

网友J:
在开始DMA传输之前,需要初始化DMA控制器和相关的外设,例如串口、定时器等。这包括设置DMA控制器的工作模式、通道选择、传输方向、传输数据宽度等。

网友Z:
DMA传输的优先级高于程序中断的优先级,进一步降低了CPU的中断处理开销。

网友AA:
在使用DMA之前,需要对DMA进行初始化。初始化过程包括设置DMA的工作模式、外设地址、主存储器地址、数据传输方向、数据传输长度等参数。

网友Y:
完成指定的数据量传输后,DMA会产生传输完成中断(TC),此时可以通过中断服务程序来处理后续动作,比如重置DMA配置、处理新的数据流或切换到其他任务。
如果设置了循环模式,则DMA将在完成当前一轮传输后立即开始新一轮的数据传输。

网友AB:
DMA控制器接收请求后,会根据设定的优先级和屏蔽规则对请求进行判断。
控制器向总线裁决逻辑提出总线请求,如果CPU当前不占用总线,会释放总线控制权。
总线裁决逻辑确认DMA请求,并通过DMA控制器通知I/O接口开始数据传输。

网友AC:
当DMA控制器完成了所有的数据传输后,会根据初始化时的设置产生一个中断信号,通知CPU传输已经完成。此时,CPU可以通过查询DMA的状态寄存器或者等待相应的中断服务例程来处理传输完成后的任务。

网友AD:
需要配置DMA控制器,包括选择源地址、目标地址、传输的数据量等。这些配置可以通过编程实现。

网友AE:
在完成DMA传输后,如果需要,CPU还需要清理相关的资源,如释放DMA通道等。

网友AF:
在完成初始化和配置后,可以通过设置相应的寄存器或者调用相应的库函数来启动DMA传输。当DMA传输开始后,DMA控制器会自动地将数据从源地址复制到目标地址。

网友AG:
完成预定数据传输后,DMA控制器释放总线控制权,并向I/O接口发出结束信号。
I/O接口接收到结束信号后,停止设备工作,并向CPU提出中断请求。
CPU响应中断,执行检查DMA传输正确性的代码,然后继续执行原程序。

网友AH:
DMA传输方式的特点是高效和直接,它通过硬件实现内存与外部设备间的数据传输,避免了CPU资源的占用,简化了数据传输过程,加快了传输速度。

网友AI:
SPI可以使用DMA来传输数据,但实际上,它仍然由自己的硬件DMA支持

网友AJ:
通过使用DMA,可以减少CPU的工作量,提高系统的运行效率。

网友AK:
在完成DMA传输后,如果需要,CPU还需要清理相关资源,例如释放DMA通道。

网友AL(2024-02-02):
SPI可以使用DMA来传输数据,但在现实中,它仍然是由自己的硬件支持DMA

网友AM:
SPI可以使用DMA来传输数据,但在现实中,它仍然由自己的硬件支持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