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血氧仪发射管驱动波形(用的是普源的1054Z示波器)

楼主(2023-09-25):
血氧仪发射管驱动波形(用的是普源的1054Z示波器)

1.有三个地方显示频率,500Hz、231.5Hz、214.667Hz,哪个才对?

2.占空比显示66%,这个对于专标的产品,都是一样的吧?

3.峰峰值VPP显示有300mV、324mV,哪个为准?

4.这个波形是血氧仪发射管的驱动波形,周期测量对不对?还是说要加上后面那个斜坡尾巴?

5.这个是透射式的血氧仪,和反射式的有哪些异同?

网友A:
从肉眼看,波形周期约是9ms,频率大概11Hz吧。

网友B:
看图,此驱动波形一个周期约为10ms,频率约为1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肉眼看,波形周期约是9ms,频率大概11Hz吧。

你怎么看的?9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此驱动波形一个周期约为10ms,频率约为100HZ

怎么读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看的?9ms?

左上角有个2ms,估计是2ms一格的意思,波形横向大概有4.5格,那就是9ms,频率我说错了,应是111Hz。
建议用示波器的数学功能的FFT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有个2ms,估计是2ms一格的意思,波形横向大概有4.5格,那就是9ms,频率我说错了,应是111Hz。
建议 ...

屏幕右上角的不是直接可以读出来吗?为什么还要数格子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屏幕右上角的不是直接可以读出来吗?为什么还要数格子啊。。

有的示波器显示频率是根据采样波形与触发电平相比较的过零点次数来的,不会那么准确。
它毕竟是机器不是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示波器显示频率是根据采样波形与触发电平相比较的过零点次数来的,不会那么准确。
它毕竟是机器不是人 ...

直接读出来不是不准 而是完全不对  那还得数格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此驱动波形一个周期约为10ms,频率约为100HZ

还得数格子?不能直读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