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内部的上拉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23-09-25):
问一下,PIC系列单片机的内置上拉电阻,电阻值是多大的啊

楼主:
手册里没看到。

网友A:
相应的datasheet里面有上拉电流和电压的描述可以参考,这属于弱上拉。

网友B:
内部的上拉电阻大小会因型号和具体参数而异。

网友C:
需要更精确地控制上拉电阻的大小,可以考虑使用外部上拉电阻。

网友D:
一般来说,上拉电阻的大小在1K~5.6K之间。

网友E:
PIC单片机的内部上拉电阻的值在几百欧到几千欧之间。

网友F:
如果你的应用对于上拉电阻的数值有特定的要求,或者需要更高的电阻值,可能需要外部电路来实现

网友G:
在选择上拉电阻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电路环境来进行合理的选择。

网友H:
可以参考所使用的PIC单片机的技术文档、数据手册

网友I:
这些值通常在各个芯片的规格手册中会有详细说明。

网友H:
在外部连接一个适当的电阻。

网友J:
PIC单片机内部的上拉电阻大小是固定的,通常为10kΩ左右

网友K:
PIC单片机的上拉电阻通常在几千欧姆(Ω)的范围内。

网友L:
需要根据具体的用途、器件相应引脚容许的电流值、还有相应引脚的工作电压和供电电压之间的差值、需要上拉的信号线的速度等等,来决定用多大的上拉电阻

网友M:
弱上拉,那么至少需要10K或者更大的阻值。

网友C:
对于PIC16F877A型号的单片机,其内部上拉电阻的阻值约为20K欧姆。

网友N:
可以通过外部连接上拉电阻的方式来实现

网友O:
PIC24F 系列单片机,内部上拉电阻的大小通常在 10kΩ 到 1MΩ 之间,具体大小取决于引脚的驱动能力和使用环境。

网友P:
对于大部分 PIC 单片机,上拉电阻的大小可以在数据手册中找到。

网友Q:
如果上拉电阻过大,可能会导致单片机的功耗增加,同时也会增加单片机的噪声和干扰。

网友R:
一般而言,上拉电阻的值在2.2kΩ到10kΩ之间

网友D:
在一些PIC单片机中,如PIC16F877A,并没有内置的上拉电阻。相反,它具有内置的EEPROM和Flash内存,以及一些数字和模拟外设。

网友J:
对于 PIC18F 系列单片机,内部上拉电阻的大小通常为 10kΩ。

网友S:
PIC单片机的内部上拉电阻的值并不固定

网友R:
手册中通常会提供有关引脚驱动能力和上拉电阻大小的详细信息。

网友B:
外部上拉电阻的阻值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在1K至10K欧姆之间。

网友T:
一般来说,PIC单片机内部的上拉电阻的阻值在10K至100K欧姆之间。

网友:
PIC单片机内部的上拉电阻的具体数值取决于具体的PIC单片机型号和系列。

网友U:
通常,上拉电阻的大小在 10kΩ 到 1MΩ 之间。

网友V:
在单片机中,通常会使用上拉电阻来连接输入引脚和地线,以保证输入引脚的电压为低电平。

网友W:
上拉电阻的作用是将单片机的输出信号提升到逻辑电平,以便与其他设备进行通信。

网友X:
上拉电阻的大小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电路环境来确定。

网友Y:
不同型号和系列的PIC单片机可能具有不同的上拉电阻数值。

网友Z:
在选择外部上拉电阻的阻值时,需要考虑到信号的传输特性、负载情况、电源电压等因素。

网友AA:
具体值可以在单片机的datasheet中找到。

网友AB:
虽然PIC单片机内部提供了上拉电阻,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还需要外部上拉电阻来提高信号的驱动能力或保证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AC:
PIC微控制器内部的上拉电阻是固定的,通常为10k ω左右

网友AD:
PIC微控制器的内部上拉电阻范围从几百欧姆到几千欧姆。

网友AE:
在外部毗连一个得当的电阻。

网友AF:
是不是10k啊

网友AG:
有必要更精确地控制上拉电阻的尺寸,可以考虑外置上拉电阻。

网友AH:
对于PIC16f877a微控制器,内部上拉电阻约为20k欧姆。

网友AI:
这些值凡是在各个芯片的规格手册中会有细致阐明。

网友AJ:
对于PIC18f系列微控制器,内部上拉电阻的大小通常为10k ω。

网友AK(2023-11-23):
数据手册里没有写吗

网友AL:
大多是10K左右。

网友AK:
具体型号不同,阻值也不同吧

网友AM:
若是上拉电阻过大,大概会致使嵌入式的功耗增长,同时也会增长嵌入式的噪声以及滋扰。

网友AN:
外部上拉电阻的阻值可以按照现实环境选择在1k至10k欧姆之间。

网友AO:
单片机内部一般都是若上拉,几十K的电阻。

网友AP:
对于大多数pic,微控制器,上拉电阻的大小可以在数据手册中找到。

网友AQ:
PIC微控制器内部的上拉电阻的具体值取决于具体的PIC微控制器型号和系列。

网友AR:
看手册里怎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