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I2S协议要点总结

楼主(2023-09-25):
1、名称:I2S,Inter-IC Sound,集成电路内置音频总线。
2、发明公司:飞利浦
3、用途:用于数字音频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
4、信号线

SCK:称为串行时钟SCK或者位时钟BCLK;1个脉冲对应1位数据;
SCK频率=声道数×采样频率×采样位数。

WS:称为字段选择信号WS或者左右声道切换时钟LRCK/LRCLK;
WS频率 = 采样频率;
WS=0 —— I2S Philips标准代表左声道数据,左右对齐I2S代表右声道数据;
WS=1 —— I2S Philips标准代表右声道数据,左右对齐I2S代表左声道数据;
SD:称为串行数据SD;以二进制补码形式传输音频数据(PCM);
先传高位,再传低位;SD可以有多个,一般见得比较多的为2个,一个输入,一个输出,SDO,SDI,也可以同时为输入,或者同时位输出,不同设备有不同的做法,不一而论。
MCLK:称为主时钟MCLK;
MCLK频率=(128、256、512)* 采样频率;
MCLK根据不同设备的要求,有的需要接上,有的可以不接,有的不接要求SCLK和LRCK需要满足一定的倍数关系,需根据芯片数据手册来决定连接关系。
5、全双工与半双工
全双工:音频数据在设备之间通过两条数据线同时进行发送和接收;
半双工:音频数据在设备之间通过 一条数据线,同一时刻,仅能接收或仅能发送。
6、主从设备
能够产生SCLK和LRCK的设备就是主设备或者称为主机,主机主动触发数据的传输;从设备或者从机不产生时钟,只能被动响应主机的触发。
如下图是主从机的简单连接图,由此可以衍生出其他的连接方式,比如两个SD线,加多一个MCLK,具体参考不同的主控芯片和I2S芯片。
7、采样频率
采样频率一般有8000Hz,16000 Hz,32000 Hz ,44100 Hz ,48000 Hz,主从设备的采样频率设置应该一致。
8、数据位数
数据位数也就是采样位数,一般有16位,24位,32位数据格式,位数越多,音质越好,失真越小。

楼主:
9、I2S Philips标准格式:常用;最高有效位(MSB)优先传输;
LRCK=0 传输左声道;
LRCK=1 传输右声道;
LRCK变化之后的第一个时钟脉冲不传输数据,第二个时钟脉冲开始传输数据;
接收端和发送端有效位数可以不同;
接收端有效位数>发送端有效位数,接收端补足剩余低位数据;
接收端有效位数<发送端有效位数,接收端抛弃多余低位数据;
如下图:
10、左对齐(Left Justified)格式:少用;最高有效位(MSB)优先传输;
LRCK=1 传输左声道;
LRCK=0 传输右声道;
LRCK变化之后的第一个时钟脉冲就开始进行数据传输;
接收端和发送端有效位数可以不同;参见标准格式做法。 (未验证过,根据实际情况调试为准)
如下图:

楼主:
11、右对齐(Right Justified)格式:少用;最高有效位(MSB)优先传输;
LRCK=1 传输左声道;
LRCK=0 传输右声道;
当音频数据的最低位(LSB)传输完成,LRCK进行电平翻转;
12、总结
I2S侧重于对于音频的传输以及通讯,对于音频处理非常重要,目前MCU对于家电方面使用还是比较火爆的。

网友A:
和PCM相比,I2S更适合立体声系统。当然,I2S的变体也支持多通道的时分复用,因此可以支持多声道

网友B:
  I2S是比较简单的数字接口协议,没有地址或设备选择机制

网友C:
在I2S总线上,只能同时存在一个主设备和发送设备

网友D:
I2S协议只定义三根信号线:串行时钟信号SCLK(BCLK)、数据信号SD和左右声道选择信号WS

网友E:
通过PDM接口方式,传输双声道数据只要用到两根信号线

网友F:
随着技术的发展,也出现了很多种不同的数据格式。根据data相对于LRCK海人SCLK位置的不同,分为I2S标准格式(飞利浦规定的格式),左对齐(较少使用)和右对齐(日本格式,普通格式),发送和接收端必须使用相同的数据格式

网友G:
在I2S系统中,提供时钟(SCK和WS)的设备为主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