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MCU的I2S从模式配置过程

楼主(2023-09-26):
从模式支持发送或接收,由于I2S只能支持半双工,SD引脚只能配置成SDO输出或SDI输入。收发状
态、实现方法类同SPI从模式,配置流程如下:
1. 配置SPI_I2S_GCTL.SPIEN位为‘1’,开启模块使能;
2. 配置SPI_I2S_GCTL.MODE位为‘0’,使模块功能为从模式;
4. 配置寄存器SPI_I2S_I2SCFGR中的I2SDIV[8:0]、DATLEN和CHLEN位,以符合**得到的音
频采样频率及数据包帧格式,计算方法请参考27.4.7时钟预分频器;
5. 配置SPI_I2S_I2SCFGR.SPI_I2S位为‘1’,使能I2S传输功能;

6. 配置寄存器SPI_I2S_I2SCFGR中的I2SSTD[1:0]、PCMSYNC位,选择I2S传输时使用的通信
标准;
7. 配置SPI_I2S_GCTL.DMAMODE位为‘1’,以启用DMA传输;
8. 开启半双工传输许可,即配置寄存器SPI_I2S_GCTL中的TXEN或RXEN位为‘1’(TXEN、
RXEN不可同时配置为‘1’)。
注意,从模式下发送时,在检测到WS的边沿之前,需要对寄存器SPI_I2S_TXREG进行1次数据写入
操作;而且,从模式下接收时,在配置RXEN位为‘1’之前,需要一直维持WS输入信号在高电平。

网友A:
i2s也只是能一主一从这样的模式进行通讯是吧

网友B:
I2S采用了独立的导线传输时钟与数据信号的设计,通过将数据和时钟信号分离,避免了因时差诱发的失真

网友C:
一定要重视主导装置和数据以及命令选择信号之间的传播延迟

网友D:
IIS总线接口可作为一个编码解码接口与外部8/16位的立体声音频解码电路(CODEC IC)相连,从而实现微唱片和便携式应用

网友E:
在I2s总线中,任何设备都可以通过提供必需的时钟信号成为系统的主导装置

网友F:
一般都是用作主模式吧

网友G:
IIS总线接口为先进先出队列FIFO的访问提供DMA传输模式来取代中断模式,可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也可只发送或接收数据

网友H:
MCU的IIS一般都是作为主设备来控制音频芯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