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灵动MCU主模式配置过程

楼主(2023-09-26):
主模式也支持发送或接收,且半双工机制下SD引脚只能配置成SDO输出或SDI输入。收发状态、实
现方法类同SPI从模式,配置流程如下:
1. 配置SPI_I2S_GCTL.SPIEN位为‘1’,开启模块使能;
2. 配置SPI_I2S_GCTL.MODE位为‘1’,使模块功能为主模式;
3. 配置SPI_I2S_CCTL.CPOL位,选择时钟空闲状态时的输出电平;
4. 配置SPI_I2S_I2SCFGR.MCKOE位,选择是否向外部器件提供MCK驱动时钟;
5. 配置寄存器SPI_I2S_I2SCFGR中的I2SDIV[8:0]、DATLEN和CHLEN位,以符合**得到的音
频采样频率及数据包帧格式,计算方法请参考27.4.7时钟预分频器;
6. 配置SPI_I2S_I2SCFGR.SPI_I2S位为‘1’,使能I2S传输功能;
7. 配置寄存器SPI_I2S_I2SCFGR中的I2SSTD[1:0]、PCMSYNC位,选择I2S传输时使用的通信
标准;
8. 配置SPI_I2S_GCTL.DMAMODE位为‘1’,以启用DMA传输;
9. 开启半双工传输许可,即配置寄存器SPI_I2S_GCTL中的TXEN或RXEN位为‘1’(TXEN、
RXEN不可同时配置为‘1’)。
注意:主模式接收时,当接收到的字节个数达到寄存器SPI_I2S_RXDNR配置值时,将立即停止传输
(CK时钟输出结束,并固定在CPOL位配置的电平状态)。

网友A:
片选信号如何处理啊

网友B:
这种通讯模式必须要使用四线制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通讯模式必须要使用四线制的吗

是的 这种通讯模式至少需要四根线

网友D:
SCLK信号线只由主设备控制,从设备不能控制信号线

网友E:
SPI接口的一个缺点:没有指定的流控制,没有应答机制确认是否接收到数据

网友F:
SPI允许数据一位一位的传送,甚至允许暂停,因为SCLK时钟线由主控设备控制,当没有时钟跳变时,从设备不采集或传送数据

网友G:
这种模式通常有一个主设备和一个或多个从设备,需要至少4根线,事实上3根也可以(单向传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