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MCU的I2C主模式配置

楼主(2023-09-27):
 初始化配置
1) 写 0 到 I2C_ENR.ENALE(位 0)以禁止 I2C
2) 通过配置 I2C_CR.SPEED(位 2:1)指定 I2C 工作的速率模式(标准模式、快速模式);同
时确保 I2C_CR.DISSLAVE(位 6)和 I2C_CR.MASTER(位 0)都为 1
3) 将要寻址的 I2C 器件地址写入 I2C_TAR(该寄存器还可以配置为广播呼叫地址或起始字节命
令)
4) 置位 I2C_ENR.ENALE(位 0),使能 I2C 接口模块
5) 将传输方向和数据写入 I2C_DR,I2C 接口由此产生起始条件并发送地址字节
如果在使能 I2C 接口前配置了 I2C_DR 寄存器,数据和命令都会丢失,因为在 I2C 接口禁止的情况
下缓冲是清空的。
 主发送和主接收
I2C 接口支持读写的动态切换。发送数据时,写数据到 I2C_DR 的低字节中,配置 I2C_DR.CMD
(位 8)为 0 产生写操作。随后的读命令无需配置 I2C_DR 的低字节,只需要配置 I2C_DR.CMD(位
8)为 1 即可。若 TX FIFO 为空,I2C 模块拉低 SCL 直到下个命令写入到 TX FIFO 中。

楼主:
流程框图如下:

网友A:
I2C主模式配置需在I2C未使能状态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