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的DMA如何设置只执行一次

楼主(2023-09-25):
DM, DMA, ic, pi, pic
如何设置只执行一次,有人做过吗,不是很熟练。

楼主:
DMA 触发事件既可以是软件触发?
这个软件触发在MCC选哪个?

是选择这个吗

网友A:
选none
如果要软件控制,你得用寄存器控制
首先 DMAnCON0bits.EN 确保DMA是开的。DMAnCON0bits.DGO 写1是发送,0是停止发送

网友B(2023-11-15):
你需要在主程序中手动启动DMA,然后当数据传输完成后手动停止DMA。

网友C:
传输完成后关闭

网友D:
执行完成后手动关闭

网友E:
在完成中断里关闭

网友C:
在中断里执行

网友F:
传输完成中断里关闭就行了

网友C:
可以看一下DMA的相关函数

网友G:
这个需要程序控制的开启和关闭

网友H:
在中断里关闭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