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浪涌锁死问题

楼主(2023-09-25):
6KV浪涌,共模L对PE,芯片总是锁死。芯片6599,保护6脚直接短路接地,8脚接地,其他所有保护电路断开,依然锁死。特别是转负向—6000V,第一次打就锁死。放电电路是两颗压敏加3600V放电管。各位,是否又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在市电AC输入端另外再增加一个质量可靠的EMI(含共模、差模)AC滤波器。市电输入L与PE,N与PE增加压敏电阻和放电管。并且,L6599的12脚与供电之间串联6孔磁珠、12脚与地并联TVS管。注意PCB布板:AC电源区域与DC直流区域严格分开,如果空间距离不够,PCB需要开槽隔离。

楼主(点评):
收到,谢谢坛友的赐教!

网友B:
有原理图吗?细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原理图吗?细节?

不知你那2颗压敏什么规格,但:3600V的放电管貌似额定放电电压值高了。3KV以下试试,可能连共模电感都不用加。

网友C:
"两颗压敏加3600V放电管" 都是惰性的保护器件,狼走后关门。

网友D:
上图和PCB图

网友D:
哪个标准要求测6KV浪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