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如何区分“过孔开窗”和“过孔盖油”?

楼主(2023-09-26):
  一站式PCBA智造厂家今天为大家讲讲PCB设计中的开窗是什么?过孔开窗和过孔盖油的区别。在介绍PCB设计开窗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阻焊层是什么。阻焊层是指PCB板子上要上油墨的部分,用于覆盖走线和敷铜,以保护PCB上的金属元素和防止短路。阻焊开窗是指在阻焊层上开一个口,以便在开口的位置进行焊接,简单来说开窗就是不盖油墨的位置。凡是没有印阻焊的位置都可以叫做开窗,不印阻焊的位置有焊接的焊盘、贴片的PAD、挖槽位置等等。还有一种情况叫做半开窗,半开窗就是焊盘部分没有覆盖阻焊膜,部分有覆盖阻焊膜。
  如何区分“过孔开窗”和“过孔盖油”?
  在PCB设计中可能会经常听到“过孔开窗”和“过孔盖油”这两个专业术语。其实就是字面意思,一个对孔开窗,一个对孔盖油。换句话说就是是否要对PCB表面进行绝缘处理。
  开窗的意思就是在开窗的位置能很容易上锡,可以根据能不能上锡来判断是否开窗。盖油,指的是在贴片的时候不容易上锡,这是工艺决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过孔感觉没盖油的原因如下:因为阻焊油是液态的,过孔中间又是空的,在阻焊环上的阻焊油经过烤的过程中很容易油进入过孔,从而导致过孔发黄的情况发生,这种情况受阻焊油的浓度,烤炉及用力度有关,所以会出现有的上面能出现绿色,而有的出现不了的情况。
  为什么要进行阻焊开窗?
  对于过孔来说,如果不进行开窗的话,阻焊层的油墨就会进入孔内。对于一些不需要油墨塞孔的孔,就要把它设计为过孔开窗。对于通孔安装的元器件,如果PCB不进行阻焊开窗,元器件就无法正常焊接到板子上。孔径开窗不仅仅只有方便焊接这个功能,还可以在过孔上进行测量。对某些特殊位置的孔进行阻焊开窗,就可以利用万用表在过孔上进行测量。
  对于PCB来说,如果不进行开窗的话,就不能进行表面处理,喷锡、焊接都无法进行。
  怎么进行阻焊开窗?
  1、焊盘在PCB设计中默认会开窗(OVERRIDE:0.1016mm),即焊盘露铜箔,外扩展为0.1016mm,波峰焊接镀锡。建议不要进行设计更改以确保可焊性。
  2、过孔在PCB设计中默认会开窗(OVERRIDE:0.1016mm),即过孔露铜箔,外部膨胀0.1016mm,波峰焊时会上锡。如果设计用于防止过孔镀锡并且不暴露铜,则必须在过孔SOLDER MASK的附加属性中勾选PENTING选项以关闭过孔。
  3、另外本层也可单独用于非电气布线,则阻焊绿油相应开窗。如果是在铜箔走线上面,则用于增强走线过电流能力,焊接时,可以镀锡。如果是在非铜箔走线上面,通常设计用于做标识和特殊字符丝印,这可以节省生产。
  关于PCB设计中的开窗是什么?过孔开窗和过孔盖油的区别的知识点,想要了解更多的,可关注领卓PCBA,如有需要了解更多PCB打样、SMT贴片、PCBA加工的相关技术知识,欢迎留言获取!

网友A:
样板可以不盖油,不好查线路,批量的话可以盖油,绝缘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