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A0 外部中断滤波问题

楼主(2023-09-26):
在使用外部中断滤波时,分别测试的滤波A和滤波B,发现滤波A设置PCLK3 30M下 64分频,即滤波时间2.133us时能过滤掉噪声,滤波B设置等级4即4us时无法过滤。
这是我配置的代码:
```c
  /* Configure Extint */
  (void)EXTINT_StructInit(&stcExtIntInit);
  stcExtIntInit.u32Edge = EXTINT_TRIG_FALLING;

  stcExtIntInit.u32Filter = EXTINT_FILTER_ON;
  stcExtIntInit.u32FilterClock = EXTINT_FCLK_DIV64; // 1/240M * 8 * 64 = 2.133us

//  stcExtIntInit.u32FilterB = NMI_EXTINT_FILTER_B_ON;
//  stcExtIntInit.u32FilterBClock = NMI_EXTINT_FCLK_B_4US;

  (void)EXTINT_Init(ENCODER_INTB_EXTINT, &stcExtIntInit);
```

是配置不对的问题吗?我如何测试滤波B功能正常生效?
```

网友A:
是不是4微秒有点大呢?

网友B:
不会这个功能,主要是用不到,暂时

网友C:
你看看官方的工程是否有这方面的例程啊?

网友D:
话说,外部中断滤波一般的应用场景是啥?

网友E:
你就都配置成2.133微秒试试呢?

网友F:
可能是因为分频的问题?

网友G(2023-10-26):
你还是计算一下这个分频吧,可能分频不对导致的时间不对,执行不了

网友H:
先看看官方的时钟树,看看咋配置比较好?

网友I:
一般应用手册上都有如何配置的讲解吧

网友J:
现在是啥现象啊?是不能执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