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什么情况下,嵌入式系统可能发生硬件中断?

楼主(2023-09-26):
在什么情况下,嵌入式系统可能发生硬件中断?

网友A:
这个有很多,内存溢出,指针指向NULL等,都会导致硬件中断

网友B:
嵌入式系统与外部设备进行交互时,例如读取传感器数据、接收通信信号或传输数据到外部设备,可能会发生硬件中断。

网友C:
硬件错误,电源状态变化,异步信号等都会导致中断

网友D:
这个情况可就太多了

网友E:
一般都是错误状态才会触发吧

网友F:
电源状态变化,异步信号都会导致中断

网友G:
程序跑飞了,就会进入到硬件中断了

网友H:
得看你程序,一般程序初始化失败也是进硬件中断的

网友I:
进入到硬件中断的操作有很多啊

网友J:
大部分都是因为内存溢出,或者堆栈溢出啥的

网友K:
得看你具体的情况,反正进入到硬件中断挺简单的

网友L:
有些时候程序收到静电干扰也容易进到硬件中断里

网友M:
就是出故障很正常就会进入到硬件中断

网友N:
初始化顺序错,有些时候都会进入到硬件中断哦,没想到吧

网友O:
程序,大部分都是程序跑飞才会进入到硬件中断的

网友P:
我是遇到过内存溢出的,就是执行之后,内存溢出了,程序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