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STM32WLE5与哪些开发工具兼容?

楼主(2023-09-26):
STM32WLE5与哪些开发工具兼容?

网友A:
此外,STM32CubeProgrammer也是一款官方的编程工具,支持STM32全系列微控制器

网友B:
cubeIDE一定是支持的

网友C:
keil都会支持的

网友D:
一般我是用的keil

网友E:
keil用的比较多吧

网友F:
其实建议用cubeIDE,好像更匹配一些

网友G:
你用cubemx生成代码,直接用keil开发比较好吧

网友H:
用啥都行,得看你自己的习惯的

网友I:
可以用cubeIDE,我觉得很好用,还免费

网友J:
都兼容啊,毕竟都是用cubemx来配置出来的工程

网友K:
用cubeIDE或者KEIL就行了,这俩比较常用

网友L:
你想调试啥呗,还有用的是STlink还是jlink都有说法的

网友M:
我是平时都用的keil,觉得还行

网友N:
兼容都还行吧,芯片有啥兼容不兼容的,实质上都是个记事本加个GCC编译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