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更改定时器中断函数中的flag的值后,程序跑飞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9-26):
芯片用的是stm32f407igt6,开发环境是cubeide
具体问题如下:
        在TIM7的中断函数里,通过改变flag的值,控制单片机执行不同的函数。flag=0执行函数1,flag=1执行函数2。
        用cubeide debug的时候,在观察窗切换flag的值,中断执行十多二十次之后,就跑飞了!并且无法改变flag的值。
        在cubeIDE里按暂停或者停止都没有响应,先按了停止再按暂停,IDE才会停下来并且报错。
求问是什么原因。。
函数2里程序比较多,正常执行的话需要30多us,TIM7中断的周期设置成100us,按理说也不应该算不完啊。。
因为最小系统板是自己设计的,不排除硬件上的问题。但之前用keil调试时都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
求大佬解答

网友A:
这个最好结合代码看看。

你把flag设置volatile型全局变量,在主程序里对它判断再调用相关函数会怎么样?

网友B:
试试把编译器优化调低点

网友C:
如果flag变量的数据类型与中断函数中使用的数据类型不匹配,可能会导致程序崩溃或跑飞。

网友D:
可能是中断函数的优先级设置不正确

网友E:
如果中断函数在处理期间发生了另一个中断,可能会导致中断嵌套。在这种情况下,第二个中断可能会在第一个中断处理程序完成之前被延迟执行。这可能会导致程序状态不一致,从而导致程序跑飞。确保在中断处理程序中正确地处理中断嵌套的情况。

网友F:
跑飞大概率还是自己程序的问题

网友G:
类型不匹配吗?

网友H:
发出代码来看看

网友I:
是不是哪里的变量导致进不到定时器里了啊

网友J:
flag是定义的什么变量类型,局部变量还是全局变量?

网友K:
这个不好说啊,看你的变量怎么变化的呗

网友L:
就是flag怎么改变的?是通过定时器来回切换的?

网友M:
是不是你的函数1执行超时了,此时改变flag之后就不能执行函数1,也不能执行函数2了?

网友N:
不懂,你是想用定时器来切换2段代码的运行方式?

网友O:
我觉得你可以看看你的flag怎么变化的,就是用什么方式被赋值

网友P:
你弄个修饰词我觉得能靠谱点?

网友Q:
给个初始值吧,flag,是不是OK一些

网友R:
那你说cubeIDE上有这样情况,keil没有?

网友S:
是不是编译器的优化等级搞的鬼啊?或者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T:
把编译器优化调低点试试

网友U(2024-01-09):
印制电路板(PCB)的线路设计

网友V: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