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ZE_I2C1必须用PB9,否则SCK无波形

楼主(2023-09-26):
型号:[STM32F407](http://openedv.taobao.com/)ZE
硬件I2C1,使用STM32CubeMX生成代码,
发现I2C1故障,现象是SCL无波形,排除端口以及上拉问题
查看数据手册I2C1有两种端口算着:I2C_SCL:PB6或PB7;  I2C_SDA:PB7或PB9
发现只要PB9不参与,就出现SCL端口没有波形(用示波器,常为高)
设置部分的代码,是用STM32CubeMX生成的,如下:
主函数代码: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I2C1_Init();
MX_I2C2_Init();
uint8_t TMP8[3]={0xAA,0XAA,0XAA};
while(1)
{
HAL_I2C_Master_Transmit(&hi2c1, 0x80,TMP8,3,100);
HAL_I2C_Master_Transmit(&hi2c2, 0x80,TMP8,3,100);
}
}

其中端口设置在文件:stm32f4xx_hal_msp.c中
void HAL_I2C_MspInit(I2C_HandleTypeDef* hi2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hi2c->Instance==I2C1)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I2C1 GPIO Configuration
PB6     ------> I2C1_SCL
PB7     ------> I2C1_SDA
*/
//PB8     ------> I2C1_SCL
//PB9     ------> I2C1_SDA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错误,SCLK无波形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GPIO_PIN_9;//OK,SCLK有波形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8|GPIO_PIN_7;//错误,SCLK无波形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OK,SCLK有波形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4_I2C1;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__HAL_RCC_I2C1_CLK_ENABLE();
}
else if(hi2c->Instance==I2C2)
{

………………

}

}

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这里不讨论软件模拟I2C,谢谢!

网友A:
是不硬件的问题啊

网友B:
这个引脚有问题吧

网友C:
检查一下那个引脚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可能是硬件设计出了问题吧

网友E:
这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F:
线路有问题吧

网友G:
检查一下是不是硬件出了问题

网友H:
没有必须啊,是不是你的复用时钟没开?

网友I:
硬件焊接不OK?

网友J:
不是这样的,一般复用需要开复用时钟哈

网友K:
你用cubemx来配置还这样?

网友L:
很怀疑你的硬件是有问题的哈

网友M:
那你就用这个引脚吧。既然换还费劲的话

网友N:
你可以写个简单代码,使用PB9输出个电平,看看效果

网友O:
一般I2C也不需要固定IO啊,都是好几个可以复用的

网友P:
不如用模拟I2C了,还简单,还省事儿

网友Q:
建议楼主可以换一块板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