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30F6PCUbe生成的TIM中断不能运行是为什么呢

楼主(2023-09-26):
STM32G030F6PCUbe生成的TIM中断不能运行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某些情况下,中断可能被CPU的屏蔽位或优先级位所抑制,导致中断无法正常触发。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检查CPU的中断控制寄存器,确保没有屏蔽或优先级设置错误。

网友B:
在配置TIM中断时,必须正确设置中断触发条件、中断优先级、中断向量等参数。如果这些参数设置不正确,中断可能无法正常触发。

网友C:
与TIM相关的外设寄存器可能存在故障,导致TIM中断无法正常触发。需要检查外设寄存器的状态和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D:
是不是优先级配置太低了

网友E:
是不程序没有配置好啊

网友F:
中断参数是不有问题

网友F:
检查下中断寄存器

网友F:
触发条件是不是不满足啊

网友G:
cubeMX的初始化应该没问题吧,看看是不是程序写的有问题

网友H:
是不是中断参数有问题

网友I:
是不是使能顺序有问题?

网友J:
之前遇到过一个cubemx生成的代码,初始化函数有问题,就导致中断不能进去

网友K:
得看你这个芯片是否支持这个定时器中断号啊

网友L:
大部分都是初始化的问题,看看你的初始化代码吧

网友M:
仿真看看呗,看寄存器执行到哪儿了

网友N:
这问题还真没遇到过,感觉cubemx配置好的代码都挺好用的啊

网友O:
是不是你自己加的业务逻辑有问题啊?

网友P:
你看看TIM的中断是否有中断业务啥的?

网友Q:
一般得加个清除标记的寄存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