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HAL库为移植提供了哪些帮助?

楼主(2023-09-26):
GD32的HAL库为移植提供了哪些帮助?

网友A:
硬件初始化和访问、中断处理、DMA传输、定时器管理以及调试和仿真等方面

网友B:
不同系列之间的移植吗?

网友C:
有个好主意,底层上映射到st的寄存器,那么就可以直接用st的cube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