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判断pcb是几层板的方法

楼主(2023-09-26):
PCB板有多少层取决于电路板上铜箔与基材之间的层数,就是我们常说的铜箔层。本文捷多邦小编和大家讲讲怎么看pcb是几层板。
一、使用X光检测:对于设计复杂或高密度的PCB,需要使用X光检测仪来确定其具体层数。X光检测仪可以将线路板放置在特定位置,并通过射线穿透线路板进行扫描和分析。通过X光检测,可以清晰地看到PCB板内部铜箔层数和元器件的安装位置等信息。
二、使用剖面图:在PCB制造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制作PCB板子的剖面图来确定其具体层数。这需要将线路板切成细片,并使用显微镜观察每个切片的结构和厚度。通过逐层观察,可以精确地确定PCB的实际层数。
三、打开PCB文件:如果拥有PCB设计文件,则可以直接打开文件查看其层数。在Altium Designer等软件中,可以通过菜单栏“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或者快捷键Ctrl+Shift+L打开图层管理器,在其中查看当前PCB设计文件所使用的所有图层信息。

四、观察外观:如果只能从外观上观察PCB,可以通过看线路板的边缘是否有金手指、焊盘和元器件数量等来判断其可能的层数。通常,双面板的边缘只有一条连接两面铜箔的导电孔,而多层板则会有更多这样的导电孔。
以上便是几种怎么看pcb是几层板,判断pcb有多少层的方法,在使用不同方法判断是可能会存在误差,所以捷多邦小编建议大家在判断时采用多种方法来进行相互验证,以便得到更为准确的结果。

网友A:
还可以通过制作PCB板子的剖面图来确定其具体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