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怎么改写STM8L051F3 中BOR的值?

楼主(2023-09-26):
请教诸位大侠:STM8L051F3 的低电压复位怎么设置?BOR怎么赋值改写?恳请诸位具体指点。。。致谢

网友A:
参考STM8L051F3的数据手册和编程指南

网友B:
步骤:

1.进入STM8L051F3的配置模式。这可以通过在复位后,在特定时间内对特定引脚进行电平设置来实现。请参考STM8L051F3的数据手册以获取进入配置模式的详细步骤。
2.配置BOR参数。配置BOR参数时,您需要考虑您的系统电压和所需的保护电平。BOR参数包括两个阈值:主阈值和副阈值。当系统电压降至主阈值以下时,BOR会触发复位;而当系统电压降至副阈值以下时,BOR会触发提前警告中断。
3.退出配置模式。完成BOR参数配置后,您需要将配置模式退出,以使更改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骤:

1.进入STM8L051F3的配置模式。这可以通过在复位后,在特定时间内对特定引脚进行电平设置来实现。请 ...

谢谢jcky001指点。。。谢谢!
我是个初学者,还不知道怎么能进入BOR的配置、怎么给BOR赋值。。。恳请您写几行代码例程具体指点好吗?致谢

楼主:
谢谢jcky001指点。。。谢谢!
我是个初学者,还不知道怎么能进入BOR的配置、怎么给BOR赋值。。。恳请您写几行代码例程具体指点好吗?致谢

网友C:
通过 FLASH 选项字控制寄存器 FLASH_OPTCR 读取和设置 BOR 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 FLASH 选项字控制寄存器 FLASH_OPTCR 读取和设置 BOR 的值

向寄存器FLASH_OPTCR设置数据。。。编译通不过,似乎“FLASH_OPTCR”系统不认识哎,怎么赋值呀?恳请指教。。。致谢

网友D:
数据手册应该会有介绍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jcky001指点。。。谢谢!
我是个初学者,还不知道怎么能进入BOR的配置、怎么给BOR赋值。。。恳请您写几 ...

比如在Python中,您可以像这样为变量赋值:

python
# 为变量赋值
my_variable = "Hello, world!"

# 打印变量的值
print(my_variable)
在C++中,您可以这样做:

c
// 为变量赋值
int myVariable = 10;

// 打印变量的值
cout << myVariable << endl;

网友C:
数据手册里面有吧

网友E:
你是想修改复位时间么?

网友F:
一般找到这个BOR的参数和配置好像就行了吧

网友G:
还没玩过BOR,这是干啥的?

网友H:
可以看看教程,然后例程里应该有注释吧,参考一下呗

网友I:
一般BOR好像都是在固件库文件之中吧

网友J:
找到这个BOR的参数和配置就行了

网友K:
这个不会,不过可以全局搜索一下,一般都有个默认的变量,到时候你搞一下就好了

网友L:
你想改写成啥样啊?

网友M:
这好像就是为了控制复位时间的吧

网友N:
好像可以设置电压阈值,这个倒是有些用的,你找找程序里关于BOR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