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8L051F3的BOR参数有哪些?

楼主(2023-09-26):
STM8L051F3的BOR参数有哪些?

网友A:
复位延迟时间吧

网友B:
Vbor、Vddmin等吧

网友C:
电平水平和复位检测模式吧

网友D:
一般会有电压阈值的参数

网友E:
这个属于配置BOR复位电平的吧

网友F:
我觉得是为了触发BOR中断的,所以这个中断参数得配置吧

网友G:
电压阈值选项可能因具体器件和配置而有所不同,常见的选项包括2.2V、2.7V、3.8V等。

网友H:
没咋用过,感觉现在的STM8都不咋流行了,不如用STM32好用

网友I:
当电源电压低于BOR Reset Level时,BOR电路会触发复位操作,将微控制器恢复到初始状态。用户可以根据系统需求选择适当的复位电平

网友J:
可能是为了触发BOR中断的

网友K:
我觉得就是ADC检测呢?是不?

网友L:
这种一般参数就是配置使能或者是失能,好像就完事儿了

网友M:
你找个例程参考一下不就好了么

网友N:
大部分都欧式配置启用,好像就默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