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在MSP430芯片中,可以改写其BOR值吗?

楼主(2023-09-26):
在MSP430芯片中,可以改写其BOR值吗?

网友A:
这个好像是定死的不能修改

网友B:
可以通过特定的寄存器来访问和修改

网友C:
具体的步骤和寄存器可能会根据你使用的MSP430型号而有所不同。因此,你应该参考你的芯片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来进行具体的编程操作。

网友D(2024-09-11):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E: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F: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G: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H: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I: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J: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

网友K: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网友L: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M: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