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8L051F3的电压阈值有哪些保护措施?

楼主(2023-09-26):
STM8L051F3的电压阈值有哪些保护措施?

网友A:
Brown-Out Reset(BOR),当电源电压降到设定的主阈值以下时,BOR会触发一个复位,以保护系统免受不稳定电源的影响。

网友B:
低电压警告

网友C:
低电压保护

网友D:
正常应该有低电压检测(LVD)

网友E:
这种保护有啥意义啊?是防止数据丢失?

网友F:
STM8L051F3内置了低电压检测电路,可监测电源电压是否低于设定的阈值

网友G:
一般会有低压检测,当电源电压低于阈值时,LVD电路会触发相应的中断或复位操作,以保护系统的正常运行。

网友H:
保护可以用TVS啊,也就是瞬态电压抑制

网友I:
你是说用本身的电压阈值保护还是外置的那种啊?

网友J:
TVS可以快速响应过高电压,并将其导向地,以保护微控制器不受损害。这个可以用在MCU之上

网友K:
STM8L051F3内置了低电压检测电路监测电源电压是否低于设定的阈值

网友L:
STM8好像有个过压保护(OVP)

网友M:
STM8L051F3的供电电源输入引脚通常也会配置过压保护电路,用于防止输入电压超过允许范围。

网友N:
STM8L051F3的OVP,当输入电压超过设定的阈值时,过压保护电路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切断电源或触发中断,以避免损害微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