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1F107替换STM32F107读写U盘问题

楼主(2023-09-26):
用GD32F107替换使用HALL库开发的STM32F107芯片,读写U盘,STM32F107功能正常,使用GD32F107不能识别U盘,查看调试信息,在USB Device Reset Completed后没有信息了。如果使用芯片GD32F105,能正常识别U盘,但是第一次写U盘文件会卡死,重新插拔一次U盘后就能正常读写文件。不知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很多GD替换ST的好像USB都被卡了,,还是老老实实的用GD的固件库吧

楼主:
同样程序写到GD32F105和GD32F107都有不同表现,这2款不应该只有带不带网络功能的区别吗,有厂家的客服可以说说可能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B:
用GD的库重写吧

网友C:
供电稳定吗?

网友D(2024-01-31):
硬件差异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