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F1 MCU驱动RGB屏幕有哪些具体步骤?

楼主(2023-09-26):
使用F1 MCU驱动RGB屏幕有哪些具体步骤?

网友A:
具体步骤会根据RGB屏幕的具体型号和使用场景不同

网友B:
这个应该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C:
一般是有使用手册的啊,这个按照手册来驱动就好了

网友D:
驱动就是配置外设,然后打点,画图啥的呗

网友E:
好像都是先配时钟,再配接口,再配置缓冲啥的就行了吧

网友F:
你用F1的话,驱动RGB能驱动了?

网友G:
我建议楼主还是用F4的芯片来驱动吧,最好是带RGB驱动器的哈

网友H:
你直接参考ST的例程多好啊

网友I:
现在可以用cubemx来配置了,超级简单

网友J:
建议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正点原子的例程来搞搞

网友K:
可以用cubemx来配置了

网友L:
F1驱动RGB得用SPI或者8080并口这种,得看你用啥接口

网友M:
你还是用SPI的屏吧,好用还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