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RGB屏幕的接口类型有哪些?

楼主:
RGB屏幕的接口类型有哪些?

网友A(2023-09-28):
RGB TTL接口、LVDS接口、此外,RGB屏幕的接口类型还有EDP等其他接口类型

网友B:
还有比较古老的VGA接口

网友C:
HDMI算不算

网友D:
你说的RGB屏幕是彩屏的意思是吧

网友E:
一般就是RGB接口,MCU接口比较多

网友F:
SPI啊,也有RGB屏的

网友G:
LVDS很多都是彩屏的

网友H:
有些用MIPI的彩屏,我觉得就很好用

网友I:
其实楼主也不需要研究这么多,就直接用RGB接口的就好了

网友J:
大多数都是RGB或者是MCU的接口,针对MCU来说

网友K:
这个很多啊,列举一下就是RGB/MIPI/LVDS/SPI/8080总线等等

网友L:
RGB TTL接口、LVDS接口

网友M:
我是一般都是用的RGB接口,用RGB驱动器来驱动的

网友N:
接口类型很多,你想定制都是可以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