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F1 MCU驱动RGB屏幕有哪些其他注意事项?

楼主(2023-09-26):
使用F1 MCU驱动RGB屏幕有哪些其他注意事项?

网友A:
使用F1 MCU驱动RGB屏幕需要注意很多细节问题,需要根据具体的RGB屏幕型号和使用场景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调试。

网友A:
如时序要求、通信协议、色彩空间、屏幕亮度等

网友B:
f1的性能不太适合啊

网友C:
这个驱动后应该就没有资源做其他事了吧

网友D:
性能不够的,注意不要用哈

网友E:
我觉得可以使用F4或者F7的高端芯片开驱动就好

网友F:
一般都是用带有RGB驱动器的MCU才行

网友G:
你可以用一个RGB转MCU接口的芯片,就好了

网友H:
不能用F1来驱动哈,根本驱动不了的

网友I:
可以用RGB转MCU接口的芯片

网友J:
不能用F1来驱动吧,因为F1没有RGB接口啊

网友K:
好像都不能直接支持RGB,得需要转接板才行

网友L:
得看你芯片的缓存,缓存不够就不行的

网友M:
还是用F4才行呢,你的F1根本不可能

网友N:
可以用几个SDRAM好像是能支持刷RGB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