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能否详细解释STM32的看门狗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3-09-26):
能否详细解释STM32的看门狗的工作原理?

网友A:
就是一个定时器,如果在规定时间没有给它重装初始值的话就会复位

网友B:
看门狗就是一个计时器的

网友C:
其实就是在超时计时之后,还没喂狗,就复位MCU了

网友D:
这个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复位的定时器

网友E:
理解看门狗就是个倒计时计数器,倒计时之后过了就溢出

网友F:
一般使用的时候,看门狗会计时,在此期间,给看门狗重新计数,就不会让系统重启了

网友G:
看门狗就是一个复位的定时器

网友H:
工作原理就理解是一个计时器就可以了

网友I:
就是反复的给它重新置数,然后保证系统不会重启

网友J:
看门狗好像就是计时器吧,超时复位整体系统

网友K:
没啥原理,就是个计数器而已

网友L:
我觉得可以理解它会复位主系统,但是如果在要快复位的时候重置一下,就不会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