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闭看门狗后在待机模式期间,系统出现问题怎么办?

楼主(2023-09-26):
关闭看门狗后在待机模式期间,系统出现问题怎么办?

网友A:
那就是代码写的有问题了,检查代码吧

网友B:
这就考验程序员水平了

网友C:
待机了还能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D:
大概进入睡眠之后,看门狗也睡眠了吧

网友E:
得看你的待机期间,看门狗是否被关闭了哈

网友F:
一般系统也不会出现问题啊

网友G:
因为你用的是待机,芯片应该不执行任何事情吧

网友H:
你可以看看配置,你待机时间,看门狗关闭了没

网友I:
看你待机期间,看门狗是不是关闭了

网友J:
关闭了之后,待机模式也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K:
反正也不能用看门狗了哈,毕竟你都关闭了,出问题就醒来的时候让看门狗重启呗

网友L:
你可以用外部的看门狗就好了

网友M:
我记得好像是没啥问题吧,待机模式也不会运行什么外设

网友N:
那这个状态,死机就是死机了,只能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