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系列还有哪些时钟配置?

楼主(2023-09-26):
STM32系列还有哪些时钟配置?

网友A:
不同的系列外设不同

网友B:
通常包括HSI(High Speed Internal)时钟源、HSE(High Speed External)时钟源、LSI(Low Speed Internal)时钟源等

网友B:
这些配置的选择主要取决于STM32的具体型号和应用场景。

网友C:
看不同的系列有不同的配置

网友D:
有的系列会有usb的时钟

网友E:
看有什么外设

网友F:
时钟配置要看自己有什么外设吧

网友G:
HSI(High Speed Internal)时钟源、HSE(High Speed External)时钟源、LSI(Low Speed Internal)时钟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