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确保STM32单片机的启动模式设置正确?

楼主(2023-09-26):
如何确保STM32单片机的启动模式设置正确?

网友A:
确保STM32单片机的启动模式设置正确需要仔细检查硬件连接、程序下载、配置启动模式、测试与验证等环节,并做好记录,以便在后续开发过程中快速准确地找到问题所在并加以解决。

网友B:
boot引脚配置好了,剩下的就不用自己管了吧

网友C:
启动时确保引脚电平

网友D:
就看程序执行了没被

网友E:
这个只能看状态了

网友F:
建议加个指示灯,程序执行正常指示灯会亮,就好了

网友G:
你想用那种启动模式,直接看配置不就好了么

网友H:
可以加个指示灯

网友I:
一般都是flash启动吧,还有别的启动么

网友J:
随便的,就看接口就好了

网友K:
我觉得启动模式应该都是硬件配置的,不需要程序来配置

网友L:
看MCU的状态啊,状态执行就是程序启动了吧

网友M:
好像就flash执行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其他不是

网友N:
你常规配置一下就好了,应该没啥问题,就配置boot的高低状态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