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各位大佬试试PIC18F的DMA的IOC触发方式

楼主(2023-09-26):
这是我改成软件触发了,在IOC中断里触发,可以实现传输一个字符。
我改成IOC触发就不行了。会丢失几个数。间隔的丢。。。好奇怪啊。
谁能搞定这个功放发个帖分享一下。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ystem.h"

/*
    Main application
*/
void LED(void)
{
    LED_Toggle();
    DMA1_TransferStart();
}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ialize();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18 High/Low Prior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High and Low Interrupts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 Mid-Range Compatibil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 Use the following macros to:

    //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 Dis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Disable();

    SW_SetInterruptHandler(LED);
    printf("Hello \n");
    for(uint8_t i=0;i<10;i++)
    {
        srcVarName1[i]='1'+i;
    }
    for(int i=0;i<10;i++)
    {
        putch(srcVarName1[i]);
    }
    putch('\n');

    while(1)
    {
    }
}

网友A:
是有点问题。

网友B:
可能是哪儿没设置对。

网友C(2023-11-01):
我感觉是优先级没有设置。应该设置优先级最高。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ialize();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18 High/Low Prior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High and Low Interrupts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 Mid-Range Compatibil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 Use the following macros to:

    //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 Dis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Disable();
    DMA1_SetDMAPriority(1);
    DMA1_StartTransferWithTrigger();

    while(1)
    {
    }
}

网友D:
优先级有问题吗?

网友E:
改改优先级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