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单片机的启动模式有哪些?

楼主(2023-09-26):
STM32单片机的启动模式有哪些?

网友A:
常规启动模式、系统内部Bootloader启动模式、系统内部Bootloader引导模式

网友B:
好像还有个外部启动

网友C:
启动方式有三种

网友D:
主存储器启动模式
系统存储器启动模式
外部存储器启动模式

网友C:
主闪存启动模式:主闪存启动模式是将程序存储在主闪存中,通过启动加载器将程序加载到RAM中执行。这是最常见的启动模式,适用于大多数STM32系列单片机。

网友E:
使用ISP下载时必须使用串口1,启动模式必须设成system Flash模式

网友F:
1)用户闪存 = 芯片内置的Flash。2)SRAM = 芯片内置的RAM区,就是内存啦。3)系统存储器

网友G:
启动好像可以从flash启动

网友H:
当单片机上电或者复位时,会进入重置模式。

网友I:
在低功耗模式下,单片机会进入低功耗状态以降低功耗。可以通过外部中断、定时器等事件来唤醒单片机。

网友J:
单片机可以通过串口或者SWD(Serial Wire Debug)接口进行编程和调试。

网友K:
引导模式用于从不同的存储器中加载程序。

网友L:
启动方式有三种,主存储器启动模式,系统存储器启动模式,外部存储器启动模式

网友M:
根据引脚的状态或者引导模式选择位的设置,可以选择从内部Flash、系统存储器、SRAM或者外部存储器(如SD卡)中加载程序。

网友N:
在系统存储器模式下,单片机会从内部的系统存储器中加载程序

网友O: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定义启动模式,通过设置引脚状态或者配置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P:
我好像就用过flash加载模式

网友Q:
一般是有三种吧,比如存储模式,用户模式还有编程模式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