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驱动HC-SR04超声波模块

楼主(2023-09-26):
前言

HC-SR04作为简单的外设模块,广泛应用于简单的课设项目中,十分适合入门STM32。

一、HC-SR04介绍

HC-SR04的介绍,这里就不做累述了,大家可以上某宝上找店家要下用户手册,或者到其他博主的博客中看个大概的介绍。

二、使用步骤1.接口定义
  1. VCC      ------->      5V
  2. TRIG      ------->                PA6
  3. ECHO      ------->                PA7
  4. GND      ------->                GND
TRIG和ECHO两个接口也可以使用其他的IO口继续驱动,在这篇文章中,博主用的是PA6和PA7。当然也可以使用其他的IO口,只需要所使用的IO口可以输出输入高低电平即可。

楼主:
阅读时序图

楼主:
如图,驱动HC-SR04需要先向TRIG口输入一段超过10us的高电平。此时模块会自动输出脉冲信号来检测是否接收到了信号的返回。若接收到了返回信号,则会将ECHO段拉高并持续一段时间,而持续的时间便是超声波信号发出到接收到返回的超声波信号的时间。

楼主:
原理:IO口发送触发信号拉高Trig,延迟超过10us之后,再拉低Trig,作为超声波模块的启动信号,此时模块不断自动发出一段40khz的信号,当收到返回的超声波信号时,ECHO口则输出回响信号 。回响信号的脉冲宽度与所测的距离成正比。由此通过发射信号到收到的回响信号时间间隔可以计算得到距离.

楼主:
4.代码
hscr.c下的代码:
#include "hcsr.h"

void TIM2_Count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999+1 =1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71+1= 72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md(TIM2, ENABLE);
        //暂时先关闭TIM2时钟,等全部初始化结束后正式使用定时器前再开启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DISABLE);
}

//PB6(output):TRIG   PB7(input):ECHO
void HCSR04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代码分析:该段代码初始化HC-SR04所使用到的IO口和时钟。并没有什么难度。

楼主:
main. c的代码如下:

          while(1)
        {

                TIM_Cmd(TIM2, ENABLE);
                TRIG_H;
                delay_us(15);
                TRIG_L;
                //printf("HERE");
                while(ECHO == 0);
                TIM_SetCounter(TIM2, 0);

                while(ECHO == 1);
                TIM_Cmd(TIM2, DISABLE);
                time = TIM_GetCounter(TIM2);
                //printf("time = ",time);
                distance = time * 0.017;
                printf("Distance = %.2fcm\n", distance);
        }

楼主:
代码分析:此段代码的重点在于两个while循环,两个while循环都是为了检查ECHO的输出以及查询其高电平持续的时间,通过持续时间算出测量距离。

网友A:
这个while可以用中断代替吗?

网友B:
超声波模块可能会产生电磁干扰,因此建议将其与其他电路隔离,以避免对其他电路的影响。

网友C:
HC-SR04模块的最大测距范围为4m,如果你的应用需求超过这个范围,你可能需要选择其他类型的超声波模块。

网友D:
这个测量精度怎么样啊

网友E:
在发送触发信号后,HC-SR04会发射超声波,并等待回响信号。回响信号的脉冲宽度与测量目标与传感器之间的距离成正比。你需要使用STM32的GPIO库函数来设置相应的引脚为输入模式,并使用外部中断或轮询方式来检测回响信号的变化。

网友F:
HC-SR04超声波模块有两种工作模式,即单脉冲模式和多脉冲模式。单脉冲模式适用于距离测量,多脉冲模式适用于流速测量。在使用时需要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工作模式。

网友C:
一旦检测到回响信号的变化,你需要使用STM32的定时器或计数器来测量回响脉冲的宽度。通过测量回响脉冲的宽度,你可以计算出目标与传感器之间的距离。

网友G:
这个难点在于对时间的把握吧

网友H:
这个模块的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I:
手册要去哪获取啊

网友J:
当时Trig引脚发出高电平脉冲的时候同时打开定时器计时,当Echo引脚变为低电平的时候定时器停止计时,读出定时器的值T,当时所测量的距离为T x 声速(340M/S)/2。

网友K:
Echo和Trig两个引脚可以任意接可用的GPIO,和定时器无关。

网友L:
如果只是测距,无需使用中断。

网友M:
不同商家的手册是一样的吗

网友N:
连接方式可以参考HC-SR04超声波模块的使用手册。

网友O:
在发送触发信号后,你需要读取 ECHO 引脚上的返回信号。这个信号会在超声波模块完成测量后返回,你需要根据这个信号的宽度计算出距离。

网友P:
在使用时需要对测量结果进行数据处理,如数据校准、数据滤波等。

网友Q:
可以通过示波器或者串口监视器来查看输出信号的变化情况,从而判断距离测量是否准确。

网友P:
HC-SR04模块必须使用5V供电,不能是3.3V。

网友R:
正确连接超声波传感器的Trig(触发)引脚和Echo(回响)引脚到STM32的相应GPIO引脚。

网友S:
HC-SR04超声波模块的波特率设置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要求。建议使用STM32的数字I/O口作为波特率发生器,并设置适当的波特率值。

网友T:
使用STM32的中断功能可以方便地控制HC-SR04超声波模块的输出。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设置相应的中断向量和中断处理方式。

网友U:
建议使用STM32的PLL时钟源,并设置适当的PLL系数,以确保模块的工作频率正确。

网友V:
当超声波遇到障碍物后返回被模块接收,Echo引脚会输出一段高电平信号。可以使用STM32的GPIO输入功能来读取Echo引脚的状态。

网友W:
由于温度对超声波传播速度的影响,你需要对测量结果进行温度补偿。通常,你可以根据模块提供的温度传感器的数值进行补偿。

网友X:
HC-SR04超声波模块的输出信号需要进行适当的信号处理,以提高测量精度和稳定性。在使用时需要选择合适的信号处理方法和参数。

网友Y:
在实际使用中,可能会受到各种干扰,如电源噪声、其他电子设备干扰等。为了提高测距精度,你需要尽量减小这些干扰。例如,使用屏蔽电缆、在电源端添加滤波器等。

网友Z:
HC-SR04超声波模块的测量精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电源电压、温度、湿度、电磁干扰等。在使用时需要尽可能减少这些因素的影响,以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AA:
单片机给Trig引脚一个最少10us的高电平,然后拉低引脚,便启动了模块,然后超声波就被发送出去,超声波遇到障碍物后返回被模块接收,Echo引脚会输出一段高电平,高电平的时间与距离成比例。

网友V:
HC-SR04超声波模块的引脚定义与STM32的引脚定义不同,因此在使用时需要进行正确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