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和F4的GPIO上下拉电阻配置有哪些异同?

楼主(2023-09-26):
F1和F4的GPIO上下拉电阻配置有哪些异同?

网友A:
F4的输出模式好像上下拉电阻依然有效

网友B:
这个可以用cubeMX直接生成的

网友C:
两个系列的GPIO引脚可以映射到不同的外设功能。

网友D:
在F1系列中,GPIO的上下拉电阻配置仅在输入模式下有效,而在输出模式下无效。相比之下,F4系列在设置为输出模式时,上下拉电阻的配置依然有效,可以配置为开漏输出,内部上拉电阻使能。

网友E:
F1的GPIO的上下拉电阻配置仅在输入模式下有效,而在输出模式下无效。这意味着在输入模式下,可以通过上下拉电阻的配置来改变GPIO的电阻值。然而,在输出模式下,改变GPIO的上下拉电阻配置不会影响信号的输出。而F4在设置为输出模式时,上下拉电阻的配置依然有效,可以实现更为灵活的电阻配置。

网友F:
STM32F1和F4的GPIO都可以通过软件配置为输入模式或输出模式。

网友G:
都可以通过设置GPIOx_CRL或GPIOx_CRH寄存器的BP(下拉电阻)位来设置GPIO的上下拉电阻。

网友A:
f4的在输出模式下仍然可用

网友H:
STM32的F1和F4系列的GPIO上下拉电阻配置在输入模式和翻转速度方面存在差异

网友I:
可以与其他模式结合使用,例如输入模式、输出模式、复用模式等。

网友J:
虽然STM32F4可以在运行时更改GPIO的上下拉电阻配置,但是这个过程可能会影响电路的性能

网友K:
他们速度不同吧

网友L:
STM32F1的GPIO在设置为输出模式时,上下拉电阻的配置无效,而STM32F4的GPIO在设置为输出模式时,上下拉电阻的配置依然有效。这意味着STM32F4的GPIO可以配置为开漏输出,内部上拉电阻使能,而STM32F1不行。

网友M:
STM32F1和STM32F4系列均支持GPIO引脚的上拉和下拉电阻配置。

网友N:
F1和F4的GPIO的结构不同

网友O:
这两款 MCU 中,都可以通过设置 GPIO 引脚的上下拉电阻来实现输入信号的上下拉功能。

网友P:
GPIO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配置方式相同

网友Q:
上拉和下拉电阻的基本功能是相同的

网友R:
在两个系列中,你可以配置GPIO引脚为上拉输入(GPIO_Mode_IPU)或下拉输入(GPIO_Mode_IPD),以使引脚具有上拉或下拉电阻。

网友S:
GPIO 引脚的上下拉电阻可以通过设置相应的寄存器位来实现。

网友T:
在STM32F1中,GPIO的内部上下拉电阻配置仅仅针对输入模式有用,输出时无效。而在STM32F4中,GPIO在设置为输出模式时,上下拉电阻的配置依然有效。即F4可以配置为开漏输出,内部上拉电阻使能,而F1不行。

网友U:
F4系列的GPIO最高翻转速度为84MHz,而F1系列的最大翻转速度只有18MHz。这意味着F4系列在处理高速信号和数据传输方面具有更高的性能。

网友V:
在STM32F1系列中,GPIO上拉和下拉电阻的配置相对简单,只需使用相应的库函数即可

网友W:
两个系列的GPIO控制寄存器可能有一些差异,但都提供了相应的位字段来配置上下拉电阻。

网友D:
配置寄存器位置不同

网友X:
STM32F4的GPIO最高翻转速度为84MHz,而STM32F1的最大翻转速度只有18MHz。这意味着STM32F4的GPIO更适合于高速数字信号传输。

网友Y:
都用于在GPIO引脚上提供额外的电学特性,以改善输入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Z:
没什么不一样的,都是正常操作

网友AA:
正常驱动就好了,配置这种估计都是一样或者类似的

网友AB:
这个其实都不用自己研究了,用cubemx直接配置就好了

网友AC:
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好像就是配置函数不一样了吧

网友AD:
没啥不同啊,就正常使用就行了

网友AE:
你就正常配置就行了,不都是内置的上下拉么,没啥不一样

网友AF:
上下拉一般都是为了配置输入的吧

网友AG:
你看看例程呗,例程上都有的啊

网友AH:
上下拉电阻啊?那不都一样么?1.5K,4.7K之类的

网友AI:
电阻得看你的电路,不过一般内置都能配置,没必要外置电阻

网友AJ:
都可以通过设置 GPIO 引脚的上下拉电阻来实现输入信号的上下拉功能

网友AK:
通过使能上下拉电阻,可以在GPIO引脚上提供默认的高电平或低电平信号。